[电源] 爱普生24V 6A开关电源无法带负载的故障

楼主(2022-08-30):
爱普生24V 6A开关电源无法带负载的故障:有24V电源输出,一接负载就不再输出电压了,只有断开220V重新接上才重新有24V电压输出,就是不能带动负载。这电源品质不错,看能不能修一下,请高手指点,谢谢!

.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哪儿虚焊了?全部补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哪儿虚焊了?全部补焊一遍

焊点都很牢固,背面有个板子是空的估计是屏蔽用的。如后面附图,有个管子是BYD的。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的负载,短路了。插上去就保护锁死。

网友:
检查负载部分有无短路。如果没有,还是带不起负载,替换一下输出的电容,电解电容时间久了,容易失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点都很牢固,背面有个板子是空的估计是屏蔽用的。如后面附图,有个管子是BYD的。
...

不是BYD是NXP吧

网友C:
检查初级侧两大电容,还有负载侧滤波电容容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的负载,短路了。插上去就保护锁死。

负载是一个测试用的24V55W灯泡,电阻负载,用另一个24V4A的开关电源可以正常点亮,负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测量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E:
可能过流保护了,查一下这个检流电阻有没变质,阻值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初级侧两大电容,还有负载侧滤波电容容量看看。

拆下来测量了,初侧的两个大电容和输出端的两个小电容品质都很好,容量与标注的基本一致(初侧标注120uF实测有116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通电不接负载时输出24V等各个参数都是正常的,就是一接负载就没有电压输出了。检查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容器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不能带动负载, 可能是过载保护启动, 看看检流电阻及其周边电路.

楼主:
刚通电时输出电压是24V正常,一接负载就变成0V了,断开负载还是0V,此时输入整流后依然是325V正确,断开市电220V后重新接上又有24V输出,估计是保护电路有问题,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过流保护了,查一下这个检流电阻有没变质,阻值变大。

谢谢,已测量此电阻值正常。

网友:
检查初级侧的那个小电容,一般是耐压50V的十几微法左右电解电容,那个电容容量变小了就带不动负载

网友:
就不能画个电路图么? 最起码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电压反馈 电流反馈也要让大家知道吧  不明白为啥请教坛友电源什么问题就直接拍两张电源图片就可以了 最起码我是仅凭两张图片看不出电源哪里有问题  估计我水平低吧

网友:
电源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测量此电阻值正常。

如果断开负载还是0V是被PWM芯片过载锁死了,检查开关MOS管3脚的检流电阻是否变质,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