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柔性弹性黏合剂求助

楼主(2022-08-30):
有哪种胶水或者胶带可以牢固将薄橡胶材质粘在一起?需要防水,胶质必须是柔性的,弹性不能低于粘接本体。使用环境潮湿,温度最高不超过70度

网友:
补车胎的那种胶就可以

网友:
万能胶,补胎胶,你都讲到了要粘橡胶。或者补鞋胶

网友:
同问,哪种胶最好,我鞋底也脱胶了

网友:
补胎胶行不行?像补轮胎一样,把表面打磨粗糙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