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买个抚摸加实用的锤子有推荐的牌子么

楼主(2022-08-30):
想买个抚摸加实用的锤子有推荐的牌子么

网友:
还要抚摸锤子?

网友:
螺纹钢一段,然后再焊个把手嘛

网友:
有,化工厂等易燃易爆的地方维修用的锤子,那玩意一把就是4位数的

不要怀疑那个价格,不算品牌溢价,光做锤子的材料就得大几百块,我记得10年前是680块钱每公斤

网友:
幸好这里没有四川的,否则小心锤子哟

楼主:
凯尼派克好像没有锤子

网友:
比较常用的锤子是羊角锤,一体柄的,可当撬棍,家用0.25公斤就够了

网友:
以前有坛友做的钛锤,可锤牛排用,抚摸党可入

网友:
锤子可以做做的,喜欢啥样的就照着做,然后热处理,这样玩的成本低,我一直想做几把锔瓷,錾刻用的锤子,样子就仿造那些师傅用的。

网友:
羊角锤个人比较喜欢买了几把,都是价格比较实惠的

网友:
考伯特的锤子,一体柄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买了不少,不过平时用的都是别的锤子

网友:
锻打的一体柄不错,铸造或焊接的一体柄就算了吧!

网友:
铀235,怎么样,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网友:
wiha的电工锤可以不?

网友:
铁哥们儿的比较实用啊。

网友:
群里兄弟的锥子高大上 我的锤子都是老爸diy的,其貌不扬但市面上的五金店的电工锤子对敲一般都能干碎

网友:
我用考伯特的锤子好久了,觉得还结实

网友:
我都是风镐头自己加工,不论是硬度还是韧性,那都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