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里人多问下这是什么玩意儿?KBPC10-10

楼主(2022-08-30):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整流桥?固态继电器?

网友:
这不就是一块带散热器的整流桥嘛,配电屏里常用它。

网友:
看图片我猜是:没有拆下散热片的整流桥堆或者学名“两个或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器件”

网友:
估计是个10A全桥

网友:
KBPC1010-ASEMI整流桥,KBPC1010参数,KBPC1010特征

KBPC1010规格参数:
型号:KBPC1010整流桥:峰值重复反向电压(VRRM):1000V;RMS反向电压(VR(RMS)):700V;平均整流输出电流(IO):10A;非重复峰值正向浪涌电流(IFSM):200A;每个元件正向电压(VFM):1.1V;额定直流阻断电压下的峰值反向电流(IRM):10uA;典型结电容(Cj):300pF;典型热阻:6.3K/W;从外壳到引线的RMS隔离电压(VISO):2500V;操作和储存温度范围(Tj, TSTG):-65 to +150℃
KBPC1010封装尺寸:总长度:29.15mm  本体长度:6.95mm  引脚长度:22.2mm  宽度:19.05mm  高度:19.05mm  脚间距:12.7mm
KBPC1010特征:高温冶金结合内部整流器  典型IR小于0.1A  所使用的塑料材料携带保险商实验室可燃性识别94V-0  高温焊接保证265/10秒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 了,这东西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带散热器的桥式整流器。

网友:
整流桥,可控硅不长这样

网友:
孤陋寡闻了,没有见过

网友:
都标了KBPC了啊

网友:
也不知道几个脚能不能拆出铜来

网友:
我认识它,它不懂我。

网友:
带散热器的4个二极管吧。

网友:
这是整流桥加散热片

网友:
以前的电动工具里面常见,带散热器的整流桥

网友:
背个乌龟壳你就不认识了

网友:
这就是一个整流全桥呀

网友:
还有这种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