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键盘按键失灵(Logitech K240)

楼主(2022-08-30):
问题是有几个键失灵了,查银膜没问题,那就换个芯片试试
具体看图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最后看见薄膜断线了,银漆补好故障解决

网友:
个别按键失灵都是膜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规律吧,有规律的似乎好修

网友:
换芯片。。。不是芯片的事吧

网友:
在电路板跟薄膜连接位置直接测下矩阵,就可以确定是薄膜问题还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A:
上周地摊刚收了个同款同色,用K270套装的接收器试了下  不能连

网友:
换了芯片好了吗?不是膜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键盘真的没有修过,都是整体换,不论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有些膜坏了肉眼很难看出来

网友B:
换芯片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这成色和我的有的一拼 洗完过不了几天就脏了, 白色hold不住

网友:
我一堆罗技键鼠.虽说三年质保.但是中间厂家更换外观什么的.键鼠要匹配.一时找不到.就质保不了.

网友:
某几个键的问题,一般都是膜的问题。

网友:
电路板坏了,只能换了。薄膜有断,用导电银漆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周地摊刚收了个同款同色,用K270套装的接收器试了下  不能连

240比270复杂,它好像有三种接收器。    大的、优联和非优联三种。

网友:
我有一个品牌机的键盘也是一两个按键失灵想找块电路板更换但是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是不是太麻烦了

这种所谓换芯片,就是直接买料板就整版换了,不去吹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