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ps3111-s11-13开卡85%出错

楼主(2022-08-30):
东芝闪存MLC 如何解决,更换一个固件能100%,但只显示20M

网友:
换工具开试试

网友A:
用开卡工具啊,这个只是更新固件,针对SSD固件丢失。假如闪存有坏块就需要用开卡工具来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卡工具啊,这个只是更新固件,针对SSD固件丢失。假如闪存有坏块就需要用开卡工具来重新开卡 ...

用什么开卡工具?这个PS3111-SSD-MP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卡工具啊,这个只是更新固件,针对SSD固件丢失。假如闪存有坏块就需要用开卡工具来重新开卡 ...

网友A:
大概率,你的闪存是UFS的,不能用这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你的闪存是UFS的,不能用这个固件

闪存THBGF7....

网友:
遇到过,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2-26):
7DDL的颗粒,还没有找到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