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福禄克1508表笔,这个表笔居然是焊接的

楼主(2022-08-30):
上次拆了他家一只,是用连接器压接的
拆个福禄克表笔,原来他家的表笔不是焊接的

这次又弄来一只表笔,打算自己接线玩玩,结果费劲打开之后,坑爹啊,根本没法接线

硅胶外皮带按钮的表笔,灯笼头的,弹簧已经没了

表笔很粗,真的粗

拆开看看

组装方式如下

工艺很复杂,要5个注塑才能做出来
按钮肯定是一个,图上写的1的那两个应该是1次出来的,写着2的还有两片壳子,以上这些组装完成之后进行最后的硅胶注塑才能完成

那个尖端部分的铜柱子也太短了啊,不过这个表笔做的也真是精致,可惜手机拍不出来效果。

网友:
坐上沙发舒服一下。这表笔真不错

网友A:
按钮是干啥用的?不懂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是干啥用的?不懂就问

应该是表上有个啥功能,比如语音报数之类的,按一下就语音报数

查了一下,在他家的表上应该是测量功能,测量绝缘电阻的时候由于表笔输出高压,可以在表笔到位后按下按钮处开始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钮是干啥用的?不懂就问

这个是兆欧表用的,这样不用去按表上的按钮咯

网友:
按钮是干啥用的

网友:
里面竟然是两根线

网友:
表笔太粗了会不会使用起来不够灵活。

网友B:
眼拙,没看出是焊接的,把探头和导线连接部拆卡看看,就是标识1的地方。

网友:
还带按钮的还真是第一次见,又开眼界了

网友:
表笔杆很粗,笔尖就不能细了,否则不相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拙,没看出是焊接的,把探头和导线连接部拆卡看看,就是标识1的地方。

不需要,你先去看看开头提到的那只压接表笔,然后再去眼科就行了

网友:
又开眼界了,进来学习的。我的都是坛友说的炮灰表

网友:
这个很粗,大

网友:
看来贵还是有贵的道理呀,

网友:
头次见带按钮的表笔,挺不错的,这么粗为的是测高压安全

网友:
好像不是焊接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绝缘电阻表用的,可以用优利德的代替,几十块钱

网友:
头次见到自带按钮表笔。焊接生产效率高,结构最简单。好在表笔头包塑位置没断,可以接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