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棘轮扳手有好的推荐吗?世达有点贵,绿林是不是太差了?

楼主(2022-08-30):
棘轮扳手有好的推荐吗?世达有点贵,绿林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
哈蔡特  五个字

网友:
几百万的房子都买了,还差这点钱?工具要买好的

网友A:
个人觉得世达的东西有点虚贵。绿林又不是不能用,但棘轮扳手用处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世达的东西有点虚贵。绿林又不是不能用,但棘轮扳手用处不大。

收藏、抚摸,用处不大不是问题。

网友:
看用得多不多了,用得多就上世达,用得少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类纯铁的东西还有什么使用上的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藏、抚摸,用处不大不是问题。

收藏抚摸的直接上最高档的,世达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意思。

网友:
用的多的话还得整好点的

网友C:
绿林棘轮扳手还行   用棘轮扳手在小空间好用 ,大空间直接电动气动了。

网友:
一样一半  感觉差不多

楼主:
某宝卖的世达差别挺大的,比如12902中飞大概有3种价格130左右、110左右、还用卖84的,难度有假的吗?

网友D:
经常使用还是用电动的,不常用的话绿林棘轮扳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使用还是用电动的,不常用的话绿林棘轮扳手也不错。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林棘轮扳手还行   用棘轮扳手在小空间好用 ,大空间直接电动气动了。 ...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为何要迷信世达  世达除了所谓的终身质保  质量真的非常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要迷信世达  世达除了所谓的终身质保  质量真的非常一般

收到,多谢了

网友:
世达的终身质保你都不服,还想啥。

网友:
我14年买了一套飞鹿的中飞套筒,后来搞了电动扳手之后就不怎么用了,因为电动扳手适配的大飞套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