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温湿度计改外置传感器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22-08-30):
先上图

接的还行哈,但是问题来了,
接上电池死活不显示!!
开始以为是短路,可是,,,以下是症状描述(传感器是好的,线没短路)

啥都不接(传感器已拆):显示(全显)
拆掉任意两根线             : 不显示
不接传感器只接线          : 不显示
把线剪短,加3.2V电源   :显示

最不能理解的来了:只要把护套线拆了,随便接,电池电压低点也正常显示,不能穿衣服?

谁能给解释以下,为啥只接线,会让温度计不显示?

网友:
线有问题!
被诅咒了

网友A:
线上的电容导致的吧?线如果靠在一起电容容量大,相当于并了一个大电容

网友B:
好好的,为何要改装、、、、鸟。

网友C:
P3是GND,好像接错线了吧,而且I2C,也容易干扰

网友:
电线的分布电容搞的事。

网友:
网线都是双绞线,有原因的

网友:
线的电阻太大,换网线试试

网友:
电线的分布电容吧

网友:
这些带有通讯功能的线缆,最好采用屏蔽线,你换成屏蔽线看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保护套的屏蔽未接地造成的?

网友:
护套线长了感应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上的电容导致的吧?线如果靠在一起电容容量大,相当于并了一个大电容 ...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是GND,好像接错线了吧,而且I2C,也容易干扰

P3本来就是GND啊,再说,拔掉护套就正常说明接线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为何要改装、、、、鸟。

插水里的

网友:
换单股细硬线试试

网友:
问题出在线材上,如果短线可以长线又不可以,那就是线材阻抗在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线材的问题,太长了

网友:
用万用宝测一下电线电容值试试,排查线间电容原因。

我更相信是干扰导致的。

你这根线是有锡纸屏蔽的,应该把屏蔽层接地,没接的话,干扰反而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