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大疆连接信号差

楼主(2022-08-30):
高手看下,帮忙分析下,可能性大的,是什坏,主芯片,还是功放,主芯片有封胶

先上个拆机图,芯片型号是定的,所以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芯片,大疆称O********系图传。

qpf4550是5.8g功放,qpf4206是2.4g的,左侧213/513查不到
型号mini2,故障是图传信号差,5.8几米就断,2.4还好,不起飞穿10砖墙还正常,起飞100米断,无阻隔物下。

正常主板,2.4g穿10面砖墙

正常主板,5.8g穿10面砖墙

故障主板,2.4g穿10面砖墙,5.8g直接连不上

故障主板5.8g,8米距离信号,无墙阻隔

网友:
图太少、、、、鸟。

楼主:
这算是信号有,信号质量差?

网友A:
会不会是天线问题

网友B:
加强一下散热看有效果没

网友C:
看下天线和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天线问题

天线不是本机的,或者说我只是拿了块主板,按我机上在试,确定5.8有问题,2.4还好,就是要调到手动2.4g上,不然就再也连不上,只能等他返航,对2.4有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天线问题

刚试了下手动2.4,早上自动2.4就跑掉了,然后我开的失控悬停,好了,停在田中间,我在边上弄了10分钟才把飞机拉回来,连上一下动一米

网友:
这种问题很不好搞吧,频率太高,一般仪器仪表搞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一下散热看有效果没

有导热蓝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天线和功放吧

天线排除,试试换功放了

网友D:
普蒂赞赏的玩意儿不会这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蒂赞赏的玩意儿不会这么差吧?

这是有故障了,最便宜的也不能这样啊

楼主:
对比测了下5.8g射频芯片,故障板供电脚上电阻,小很多

楼主:
射频芯片供电电容上阻值217欧,拆除后就同另一块一样了,大约20k

楼主:
之前收的坏板,120多收的,烧了很多降压电路,射频电路测了下不在那些坏的电路上,也没有阻值很小,也没查到去哪里,拆下来试试吧,qpf4550,某宝上也不便宜,50一片

楼主:
哎,还有个坏芯片啊,air2的板上还没有,丝印22e下行cag或cae

网友(2023-08-22):
bq9003 研究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