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个功率电阻,看个原装和配件的区别

楼主(2022-08-30):
一台法纳克伺服驱动器上的预充电电阻,电阻本身没有问题,是后级短路把电阻烧坏了。原装的买不到,买了几个配件级的,结果后级电路另一个地方短路又把新电阻烧了,正好拆开看看区别。

短脚的是原装的

电阻丝长的是原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其实原装的电阻丝没坏,是热保险断开了,换个热保险还能用。

网友:
还i带保险丝啊

网友:
套套被捅破了就不是原装的啦

网友A:
把右边的保险换过去用

网友B:
这种电阻都带热保险的嘛?

网友C:
电阻丝还要看材质,长短说明不了问题。既然标温度了,肯定是带温度保险的。

网友:
不错的电阻,防止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丝还要看材质,长短说明不了问题。既然标温度了,肯定是带温度保险的。 ...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怎么散热啊   混凝土封装的吗

网友:
此类电阻的阻值比较精确,拆开基本上就报废。

网友:
这种电阻全称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丝还要看材质,长短说明不了问题。既然标温度了,肯定是带温度保险的。 ...

导体越短单位长度的热负荷越大,就越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右边的保险换过去用

直接批发十只保险丝,可以一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都带热保险的嘛?

不是的,很少见带过热保护的,他这是专用电阻

楼主:
这种是水泥电阻,一般是不带温度保险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带温度保险的电阻,也是一种保护措施,防止其他地方损坏导致电阻过热起火之类的问题。
其实这个电阻换个温度保险还能用,只是那个电阻跟保险是点焊连接的,我没有点焊机,只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陶瓷外壳被我砸碎了,还得找合适的外壳

网友:
右边配件的两构件哪个O了?是丝O的吧。

楼主:
右边的是电阻丝烧断了,左边的是热保险丝烧了。

网友:
都不错了,我拆过一个水泥电阻,里面封的是一个没有油漆的碳膜电阻

网友:
头一回见到带保险丝的电阻

网友:
把保险丝换了,找点白水泥弄起来,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