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懂管线机的大佬

楼主(2022-08-30):
前些天发帖求助坛内朋友关于净水器的选购,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再次深表感谢。最终在淘宝选了一款红嘴鸟的1200元多。现在新问题又来了,装修时在客厅预留了一个2分的管,准备装管线机或者叫直饮机,在电商平台查了一下也是琳琅满目,从几百元的到几千元的都有,又被看花了眼,现在想请教坛里大佬,关于管线机需要注意的地方,目前了解到的点有:有无内桶?有无储水箱?加热方式?厚膜体?石英管?是否是速热方式?速热能不能把水烧开?或者有没有推荐购买的型号。另外客厅的2分管是走的房顶从厨房穿过来的,不知道直接接净水器水压够不够呢?望大佬不吝指教啊

网友A:
鸡肋东西,这个钱你全包给你上门送纯净水,也能送5年。你管线机能用5年不,还要换滤芯,还废水。

网友B:
净水器这些都是忽悠人的东西  ,老老实实买娃哈哈 农夫山泉等纯净水,大桶的 ,比你买什么设备都划算,净水器没有几十w 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C:
我买的红嘴鸟的净水器加水驱和管线机,红嘴鸟的管线机有个储水盒,水能烧开,是不是石英管忘记了。只是100度出水时会喷蒸汽出来,容易飞溅,但它便宜啊。水压应该没问题,净水器内部本来就有隔膜泵加压过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肋东西,这个钱你全包给你上门送纯净水,也能送5年。你管线机能用5年不,还要换滤芯,还废水。 ...

主要是方便使用,在家里不占空间,滤芯常换一点,喝的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这些都是忽悠人的东西  ,老老实实买娃哈哈 农夫山泉等纯净水,大桶的 ,比你买什么设备都划算,净水 ...

可能每地都不一样吧,我这边桶装水从几块到几十一桶的,喝不出什么区别,都是附近小作坊罐装,可能还不如自己滤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红嘴鸟的净水器加水驱和管线机,红嘴鸟的管线机有个储水盒,水能烧开,是不是石英管忘记了。只是100 ...

水驱是做什么的呢?管线机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驱是做什么的呢?管线机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刚到淘宝看了,我两年前买的那款没有了,有个新款七百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驱是做什么的呢?管线机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几点建议:
1:净水器要选插电,带电机增压,反渗透膜的,有废水产生,TDS值可以降下来,这个我选的红嘴鸟,电泵和滤芯好就没问题。
2:管线机别买红嘴鸟的,选100度开水时会噗噗的喷溅,我买的红嘴鸟内部又加装了一个可控硅调压才解决问题。要选大品牌的,老家用的啥牌子忘了,就没有喷溅问题。
3:用管线机一定要加储水桶,不然净水器会频繁启动!

网友:
红嘴鸟的直饮机加热是石英管外绕电热丝。里面有一个烟盒大小的储水盒,有个浮球阀控制自动进水。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这些都是忽悠人的东西  ,老老实实买娃哈哈 农夫山泉等纯净水,大桶的 ,比你买什么设备都划算,净水 ...

买个带RO反渗透的净水器,家用级别的RO膜又不贵,比桶装水靠谱多了。那些桶装水你才不知道它是怎么加工的呢。而且桶装水的饮水机清洗又麻烦,很多人都不常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