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测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2-08-30):
昨天测了个湿度传感器并发了个帖子,有坛友说要用交流测才行,今天用矿坛许剑伟先生设计的DIY电桥再测一下,并且使用极端法(就是直接泡水里)
电桥1K 7,8K 100hz下的全自动测试,识别为电阻

万用表测试,阻值一样 (下了一夜的雨,比昨天阻值大)

这时基本能确定了,这就是个电阻
电桥换成电容档测了下
100hz下在很大的值和OL间跳动

1K下在200-500uF之间跳动

7.8K下在20-80uf之间跳

再用一个1.2K电阻在电容档测,结果差不多

弄一杯水,TDS11

用万用表测电阻(80-150K之间跳)

电桥测的电阻(20-40K之间跳)

把传感器直接泡水里,测的就是水的电阻, 如果是湿度大阻值变小,电阻应该急剧变小才对,可是没变小,从1K多直接变到水的电阻了

捞出来,擦干水, 1M+

电吹风吹一下,600欧

现在应该可以得出这是个正系数的湿度传感器了

网友A:
楼主辛苦。。。这种诲人不倦的帖子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这种诲人不倦的帖子要顶

网上搜的关于湿度传感器的文章都是负系数的,且有电容效应
但搜产品还是有正系数的:且可直流工作

网友:
深度实验研究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的关于湿度传感器的文章都是负系数的,且有电容效应
但搜产品还是有正系数的:且可直流工作

从你找的这个资料来看,你测试的这个应该叫结露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结构和原理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最好改下标题为结露传感器,虽然有很多老式录像机也使用湿度传感器用做结露检测,但是湿度传感器可以代替结露传感器使用,反之却不行~

网友:
湿敏电阻,它的电阻值跟空气湿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找的这个资料来看,你测试的这个应该叫结露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结构和原理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最好改 ...

嗯,看曲线,正系数的在高湿度时灵敏,而负系数的在低湿度时灵敏

网友:
这东西不知道什么原理,是不是有种材料含水量不同电阻不同?

网友:
又涨姿势,湿度传感器,结露传感!牛

网友:
详细的试验验证帖

网友:
传感器测试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