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电源的负载能力到底怎样判断?

楼主(2022-08-30):
这是*浩户外电源,容量882wh。

考虑逆变器的损耗,算它0.7-0.8度电吧。

看图示,比如电吹风,基本属于阻性负载,而且一用就是满功率,那么1600w*0.5h=0.8度;

冲击钻,感性负载,半停半用,1-2小时也可以理解;

车载冰箱一般半导体制冷,意思是全程工作?不懂。算60*12=0.72度电,也正常 。

但是压缩机冰箱为何才5.4小时?压缩机不会全程工作的,即使是,120*5.4,也才0.65度吧,和车载冰箱相差很大。

智能音箱30w,居然才10小时;LED灯10w,30小时;剩下0.5度电哪儿去了?

网友A:
原则上讲,不管多牛逼的逆变器,在不同的负载下,效率也是不一样的。

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或许厂家真有测试过。

比如压缩机冰箱,频繁的启动的瞬间,启动电流爆棚,可不是按照额定功率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讲,不管多牛逼的逆变器,在不同的负载下,效率也是不一样的。

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或许厂家真有测 ...

谢谢指教。略理解些。但是led灯咋续航这短?我功率计测过,10w灯泡,就是10w左右啊。。。

网友:
效率,功率因数都要考虑!

网友B:
工作30小时  逆变自身损耗0.5kw 明白了吧

网友:
逆变效率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
逆变器本身就有损耗,特别是高负载下。

网友C:
这类逆变器带小功率电器,自身损耗就感人了,小功率电器最好用DC-DC来适配电压,这样,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30小时  逆变自身损耗0.5kw 明白了吧

逆变器转换率是有个范围,但不至于这样离谱,损耗高于输出?

我感觉厂家在乱标,同样另外一款*浩,550wh的,容量远小于这款880wh,同样接10w智能音箱的时间,却成了46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逆变器带小功率电器,自身损耗就感人了,小功率电器最好用DC-DC来适配电压,这样,效率最高 ...

嗯嗯,这个有可能。但是智能音箱一般是接usb的,不必接逆变输出啊,另外参见我上一楼回复,厂家好像在乱编

网友:
不用看那么多,你就算电池容量*80%的效率当有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