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洗车机 卖家说3节电池顶10节

楼主(2022-08-30):
618买的洗车机,介绍上说10节电芯,分类里明确写了10节电芯。35包邮,想着就算10节电池35也划算,果断下单。

结果买回来后发现是3节电池的,惊呆了。问了卖家为啥这样,卖家说没问题,3节电池顶10节。我。。。。。天猫店也拿他没办法,不能差评。

想想算了,也不是不能用,洗半个车子就没电了。

今天拆开看了下,和坛子里的13大洋的货一样的。齿轮金属的。外壳螺丝不锈钢的。电机12v,试了下20v的大艺电池,感觉太猛,估计寿命不长。

开关不顺眼,花2毛钱加个mos管,这样开关寿命就长了。至少开关内不会打火了。

同样用铝片散热,把mos管粘在铝片上,导热硅胶粘上。周围用401再次固定。

稍微近点照片,电机加了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容,避免断电反向电压击穿电池保护板。

电阻脚是。铁的,涂点导热硅胶,覆盖一层避免生锈,顺便固定。

改完,主要是混m,现在好难

网友A:
思路挺好,没有看明白MOD管是怎么接的,给个电路图

网友B:
mos管的作用原理是啥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又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挺好,没有看明白MOD管是怎么接的,给个电路图

电路图献上
电动车拆机mos管 70v 80a。
2毛,一般我都买100个慢慢玩。

1脚控制脚,电压不要超过20v,也就是4节锂电池电压。
换一张图,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作用原理是啥

mos管用来作电子开关,用原物理开关来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
物理开关电流就1个毫安,不会打火了。
mos管内电流十几a,但是mos管不会打火。
这样就提高了原来物理开关的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用来作电子开关,用原物理开关来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
物理开关电流就1个毫安,不会打火了。
mos管 ...

专业啊,,现在还有没有十来块的车?

网友:
听商家的等于跳坑里了!要自己判断

网友:
网购就是这样,收货、交钱两清,后面的事商家与你没商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mark 下。还可以这样改。。。下回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用来作电子开关,用原物理开关来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
物理开关电流就1个毫安,不会打火了。
mos管 ...

方法不错,一直想改儿童玩具车的脚踏开关,触点已经黑过了

网友: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听卖家的话,那啥都能上树。好在,卖家没说一节顶十节,就算不错咧

网友:
卖家承认了有聊天记录的话应该可以投诉吧

网友:
商家真是精,没辙,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有时忽略价格想买好东西都难

网友:
MOS管开关的思路很好。

网友:
人家没有虚假宣传啊!电池确实是3节的啊!至于能不能顶上10节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网友:
没错啊,3节4.2v锂电池是可以顶10节1.2v的镍氢电池啊

网友:
卖家说的没错,三节顶十节碳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