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改商城换购的天狼眼强光手电(验证4056低压时能否正常转灯)

楼主(2022-08-30):
最近发展了两个美驴骑车,她们装备都不行,所以商城换购了两个手电,准备送给她们。老板还不错,要求多送一节电池,很爽快的答应了。到货后,看着手电外观还不错,能拿得出手。前边有坛友@金向维 拆改过----拆解并改造论坛5200M币兑换的强光手电筒 SkyWolfEye TLY-X27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5254-1-1.html

他主要是改灯珠,我这次主要是改充电器,并验证4056低压时能否正常转灯。虽然问题比较简单,但改造过程却弄得复杂了许多,边看照片边说话吧。(需要4层楼,不要插楼,谢谢!)

强光手电到货

包裹还算不错

朦胧露脸

充电器

一个螺丝,拧下就能打开,方便DIY

参数,标称4.2+-0.5V.实测一个4.51V,另一个 4.42V

内部有卡槽,板子卡在槽里

板子正面

翻过来看

背面,这个还算可以

把这个拿到单位,拆开跑跑电路,画出原理图,截止电压超过4.2V,这个实测4.42V

实物原理图对照

改造充电器,把红框里的元件全部拆除

这几个都不用了。

次级只留下4个元件

拆除后的背面(这个是在家里改造的另一个,左边可以看到,老板以前修过这个,好几根飞线)

近一点看,级次只留下整流和稳压元件

原来那个不但电压过高,转灯也不灵敏,改成4056充电板(黑框部分)

4056充电板

用热熔胶粘在顶部

转下楼

楼主:
原来的指示灯不用了,直接用4056板子上的,挖个方孔,两个贴片LED都能看到

拆除后4056板子直接接在滤波电容上,当时测试4.51V,可以满足4056条件

这个充电器以前可能摔过或挤压过,不知哪位高手飞的线

两个贴片LED清晰可见

弄点透明胶堵住孔

试了试,充电器特别热,钻了好多孔来散热

看功率表3.7W,觉得充电的时候可能会高点,就没在意

但是,总觉得热得不舒服,用另一个一试,一点都不热,这是怎么回事呢

维修盒空载时0.45

插上好充电器空载时0.57,也就是说充电器空载功耗才0.12W,所以热得就不正常了

拆开测试

什么都不接还是3.73W,太不正常了吧

这个时候犯一个低级错误,想去掉次级,只留高压侧测试功耗,直接挑起整流管,只有次级绕组在电路上

为什么说低级错误呢,因为充电器电压侧是受低压侧通过光耦控制的,挑起整流管高压侧就不受控制了,所以就先冒烟最后像烧烤一样,噼里啪啦一阵(照片上有细线标红圈,就是白烟)

结果是高压侧除了启动电阻1.5M,和反馈电阻620及电容103外,包括高频变压器全部阵亡

3001炸掉一块

搞不懂为什么这个高压电容会受伤,难道电路故障后还有升压作用吗,鼓包了

这也不能全怪我,因为老板以前修过,空载的时候功耗就很大,要不是我也不会弄成这样

没想到高频变压器主绕组会烧断

还好,手里有备板,而且电路基本一样,元件参数基本通用

特别是这个高频变压器,直接互换,好像一个厂生产的一样(右边蓝色是好的)

阵亡将士,哀悼3分钟

转下楼

楼主:
搬完元件,修好充电器,充电中2.62W,摸着不热了

下边改造另一个,这个改造顺利多了

还是好的看着舒服

跟上一个一样,先拆除,后连线

近一点看

这个好的没钻孔,转灯了,证明4.42V4056也是可以正常工件的

这个先改的那个,满身都是孔的那个也正常了,修好后电压也是4.42V,一样也转蓝灯了

下边改造灯体部分

充电孔

充电孔这个胶塞比较松垮,轻轻一点劲就掉了

在胶塞固定端用胶粘结实,省得丢失了配不上,粘住后不用劲扯是下不来的,估计扯断都不会下来

卸灯头,准备加硅脂加强散热

灯头分离

灯头组件

取下反光碗

反光碗是塑料的

转下楼

楼主:
灯珠

驱动板

这个驱动好像不是参考帖子上说的是电阻驱动,最少也应该是PWM

灯珠板是靠右边那个白色塑料片卡住固定的

灯板,这是什么灯珠呢,是不是T6呢,没研究过灯珠,请高手解答一下

加硅脂

先手动压紧

背面给驱动板也加点硅脂

驱动板乌七八糟的,看着不舒服

给灯板座螺丝上也加硅脂,好利用灯筒散热

镊子拧灯头组件

还原过程略过。
总结,经验证,低压4.42V4056充电板一样可以正常工作,正常转灯。

全帖完,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A:
强势插楼……赶上直播了。。。这4.2+-0.5有点过分了啊。。。
楼主你得把电压升到5v

网友B:
这是赶上直播了,坐着等

网友C:
输出电压要提高一点吧,不然4056充不满!

网友D:
我是来看美驴的,你给我看电筒。

网友E:
用c口的4.2v充电板改吧。。。毕竟现在都是c口的数据线。。哈哈

网友F:
4056不是发热不小,没有那么先进

网友G:
等了半个小时,才看到两层楼。

网友:
图多杀猫,精华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势插楼……赶上直播了。。。这4.2+-0.5有点过分了啊。。。
楼主你得把电压升到5v
...

能转灯,不想改了,太麻烦,主要是手里没有合适电压值的稳压二极管,应该是3.83V的,这样正好输出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赶上直播了,坐着等

谢谢关注,欢迎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要提高一点吧,不然4056充不满!

能转灯,就这样吧,送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美驴的,你给我看电筒。

那得亲自过来看

网友:
感觉干什么都这么费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c口的4.2v充电板改吧。。。毕竟现在都是c口的数据线。。哈哈

对,直接买个飞机送她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56不是发热不小,没有那么先进

你想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了半个小时,才看到两层楼。

谢谢加分!暂时没帮帮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