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开卡成功,重新加电后又回到1G

楼主(2022-08-30):
建兴的2246EN的M2 NGFF小主板,贴了两贴TH58TFT1EFLBA8P,
认1G正常,缓存测试也正常过,开卡也正常
开卡成功后断电重新加电,容量又回到1G
请各位大师指教,何也?上次有一片贴了两64G 的,也这样,后来换颗粒重贴才正常。

网友:
换个电脑开试试

楼主:
换过电脑也一样,这两电脑,同样的系统,这种盘我以前开过十多个了都正常的

网友:
定容500,颗粒降频

网友:
1DFL ,装R46 10K

楼主:
建兴这种满大街的主控板,R46哪个?装了的吧!不认容量,降频没用的,已试过。怀疑是固件没写入的样子,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经验呀?

网友:
多半是转接卡供电不行的锅  ,开卡成功了直接上电脑。

网友A:
开完自己查SATA试试,我有个宜鼎2246,开完还是1g,asm235转接卡。20329转接1153e,或者直接插SATA都正常

网友:
我的经历是PS3111,PE下升级成功,关机再开机回到windows下与楼主几乎一样的结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完自己查SATA试试,我有个宜鼎2246,开完还是1g,asm235转接卡。20329转接1153e,或者直接插SATA都正常 ...

"20329转接1153e"什么意思?直接上SATA就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完自己查SATA试试,我有个宜鼎2246,开完还是1g,asm235转接卡。20329转接1153e,或者直接插SATA都正常 ...

同,只能说那个235cm开卡器垃圾。  换了绿联的1153e一切正常。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20329转接1153e"什么意思?直接上SATA就能正常??

加个、分开

网友:
说几个方法,转接卡用那种带12v供电的,或者换一个好的,也可直接用主板的sata接口和供电。再一个就是降频到18甚至16,减容量到480g,看能不能用,估计多半是颗粒问题。

网友:
strong page ratio选100呢

网友:
没试过,好像要特殊固件,还不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