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动车换减震之3——安装篇

楼主(2022-08-30):
为了换这个减震没少费工夫

找非雅迪店装后震,一会儿来个买车的,一会来个装电池的,老板一脸的嫌弃,最后小哥不收费了,把下了的前减安上走了。

前震孔小了又去车一刀,50元。

车完发现以前的刹车不是平盘,有个台阶,尼玛。

店家送了两个法兰增高

最后油管规格不对,又换油管,排气,加油。

改完后挡泥扳装不上,钻孔,配锣丝。

网友:
别说,还挺漂亮

网友A:
我的电驴金箭,减震硬的一批,一直想换,不知道怎么选。前碟刹还是反刹的。

网友B:
牛人  啥都自己動手

网友:
动手小达人

网友C:
看着就很结实,改装电动车的话还要备案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驴金箭,减震硬的一批,一直想换,不知道怎么选。前碟刹还是反刹的。 ...

根据减震的直径选,27,32mm不同。另外有加长的减震。减震器硬通常是自重重了,把行程压缩了,起不到减震效果了。

网友D:
折腾过几次刹车,买过浮动跌和固定碟,都发现一个问题。。

多少有点左右偏移。。对于固定卡钳来说非常不友好。。

精调了好几次。。都没有用。。不管是前轮毂还是后电机。。

第一次以为是产品问题。。第二次就知道了。。本身就是缺陷。。

小螃蟹看不上,买的是对4卡的小辐射。。。后来都卖了。。因为发现普通活塞泵其实更经济合适点。。

最后前面用190的盘配普通的活塞泵。。后轮是220的碟配220的活塞泵,泵是全新小牛车落地后骑到改装车店拆下来的。。

用了两年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就很结实,改装电动车的话还要备案什么的吗?

不用,这么小的改动也看不出来,改只会越来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  啥都自己動手

车床加工找人搞的,安装是卖家帮忙,收了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过几次刹车,买过浮动跌和固定碟,都发现一个问题。。

多少有点左右偏移。。对于固定卡钳来说 ...

浮动碟死贵,技术还不成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浮动碟死贵,技术还不成熟。

不止是浮动跌,固定碟。。可能是我的东西太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止是浮动跌,固定碟。。可能是我的东西太次。。

我这装上去很好,就是前刹车软了,估计油没有灌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减震的直径选,27,32mm不同。另外有加长的减震。减震器硬通常是自重重了,把行程压缩了,起不到减震 ...

其实主要是觉得前减震硬,骑久了震得手疼。看了你的前2篇,更换前减震,碟盘/下泵,甚至油路都得一起换。还是觉得成本太高了。车子本身才3k。感觉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要是觉得前减震硬,骑久了震得手疼。看了你的前2篇,更换前减震,碟盘/下泵,甚至油路都得一起换。 ...

有国产的川南减震,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要是觉得前减震硬,骑久了震得手疼。看了你的前2篇,更换前减震,碟盘/下泵,甚至油路都得一起换。 ...

对好参数什么都不用换

网友E:
是个狠人,听说你这个减震比车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个狠人,听说你这个减震比车贵

没那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要是觉得前减震硬,骑久了震得手疼。看了你的前2篇,更换前减震,碟盘/下泵,甚至油路都得一起换。 ...

因为装的铅酸蓄电池,72V估计有一百斤,导致车下坎挂底,减震器行程压缩了,几乎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