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铨兴S101(512GB)固态硬盘

楼主(2022-08-30):
狗东买了不多长时间,保修贴装机时弄破了,索性拆了给大伙瞧瞧

YS9082HC主控

网友:
这还不如壳子也只做一半大

楼主:
补张跑分图

网友:
很一般,够用就行

网友:
这个是QLC颗粒? 不跑个全盘测速 看看欢乐模式?

网友:
没什么问题,挺好的

网友:
现在的ssd,价格好美丽,都到4毛一G了

网友:
才看到的杂牌1t才二百六十多,不知道真假

网友:
一个颗粒就512G啊!现在真是强悍了。

网友:
一直想找个可以装这种半高板子的移动硬盘盒,这样小巧些,可惜全网都搜不到。

网友:
现在的ssd,价格很便宜

网友:
稳定性好的话就值得用。

网友:
好想把它贴满啊

网友:
再补三个上去,就是2T了

网友:
看着没买的欲望了。

网友:
除了给老电脑升级,一般不会买这种固态硬盘,怕坏了丢数据。。

网友:
这里面太空了,装满多好啊

网友:
还在保的SSD都拆着玩啊

网友:
铨兴是全新的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