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设计复杂、作用夸大

楼主(2022-08-30):
单片机方案

吸气泵和电磁铁(没有控制气流通断)

楼主:
不是,如果把面板放出来就更可笑了

网友:
这样的产品看谁来推荐,名医推荐就是良心产品

网友:
这是个血压表吧

网友:
估计是丰乳器。

网友:
吸奶器对不?

网友:
好像是血压计,不对,没有传感器,加氧泵

网友:
看着简单,其实设计也需要花心思

网友:
可能是电动吸奶器吧。

网友:
看见JL是个蓝牙接收器?

网友:
左看右看,空气过滤器?加氧泵?

网友:
增氧?给人用的?

网友A:
看楼主欲言又止的模样,加之看到了气泵,猜测不是吸奶器,就是丰乳器

网友:
乳头矫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欲言又止的模样,加之看到了气泵,猜测不是吸奶器,就是丰乳器 ...

楼主用的应该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