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子小白 2元钱制作一个多功能升压盒

楼主(2022-08-30):
本人电子小白一个,无奈对电子知识非常感兴趣,混迹论坛几个月,学了点电子知识皮毛,花2元钱(够买升压板)制作了一个多功能升压盒,来混点积分和M币,让大神们见笑了

万用表无损改外挂电池仓成功。

网友A:
做的不错,一般用个可调电压使用,可以很安全

网友B:
高手都是从小白开始的,加油

网友C:
这个可以嘛,就是要上个原理图比较好。

网友:
开始入坑了

网友D:
这个是各种电池升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各种电池升压用?

是的,手机电池、18650电池、5号干电池都可以

网友E:
可以考虑把多圈电位器换一个带手柄的,装到盒子壁上。

网友F: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能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一般用个可调电压使用,可以很安全

谢谢!其实主要是想用在万用表上的,我的万用表原装是4节7号干电池,也学习了坛里各种升压方案,但是万用表电池仓太小了,哪一种方案都无法放进去,只能做成外置的了,不用老是换电池了,废旧手机电池也能再利用,还可以用来给其他小电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都是从小白开始的,加油

感谢肯定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嘛,就是要上个原理图比较好。

老铁,我就是个电子小白,原理图不会画,就是“电池(手机电池、18650输入)——保护板——电源开关——升压板——输出(USB接口、接线端子),干电池盒(不经过保护板)——开关——升压板——输出”这样的

楼主:
是啊,前前后后买了很多电子器件了,什么万用表、内阻仪,各种升压板、降压板、导线、接线端子、保险、二极管、电阻等等,还模仿方案改了个明纬的可调电源,关键是居然一次性改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把多圈电位器换一个带手柄的,装到盒子壁上。

也想过这样装的,但是右侧边已经装不下了,干脆就保持原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能充电吗?

这个没试过,升压板理论上是支持2A电流的,但是我这个USB接口只接了正负极2根线,怕是充不了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能充电吗?

没看到充电的电路板

网友H:
升压板输出多少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充电的电路板

单纯的升压板,USB都只接了正负极2根线,应该是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压板输出多少电流啊!

宣传的是2A,实际没有测过,只是用于不同电压的小电器的供电,就不计较电流大小了

网友:
让大神们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