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猫只显示了发射功率,不显示接收功率呢:(

楼主(2022-08-30):
这是啥情况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是接收的光太弱了吧?

网友A:
发射功率不就是本身发射管的功率,这个不显示不就是猫坏了
接收要么不支持检查功率,要么没信号

网友:
估计是光路不通

网友:
开局一张图,其它全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功率不就是本身发射管的功率,这个不显示不就是猫坏了
接收要么不支持检查功率,要么没 ...

你确定是猫坏了么

网友:
发出去了,没能发回来

网友:
接受端的信噪比更重要,

网友:
接受端的信噪比更重要,动态范围大需要

网友:
估计是不支持

网友(2022-10-29):
不知道我这个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没光信号,光纤指示灯是不是闪红灯?

网友(2022-12-15):
光路断了,你检查一下光路吧

网友:
光纤应该接好了,否则不会有发射功率。远端有问题?

楼主:
光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