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南孚9V碱性电池

楼主(2022-08-30):
拆来改作锂电,以前做过单节升压型的,升压模块静态电流有点大,隔一段时间就没电了,后面改成两节不用升压的,

没破坏完整电池图就不发了

把封口铆接部分用砂轮机磨掉,电芯就可以拉出来

拆错了应该从电池尾部拆,这样电池改装后外观好看多些,还有就是电池正负极耳,在装卸时受力大靠胶水的粘合力时间长了恐怕有点悬,

这个算是白拆了

后面重新再拆一个

电芯不是像碳性电池是叠层的
单个电芯尺寸;8x40mm

点焊工艺

全家福

拆解完毕,
谢谢观看!

网友:
这种结构真没见过,一般都是叠层的

网友:
把头装在尾巴上就不用担心拉掉了,就是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
这……6串小7号电池?

网友:
头一次见拆南孚9V碱性电池內部结构柱状

网友:
碳性叠罗汉,碱性挨着睡

网友:
我用得都是9V的叠层电池。

网友:
这种应该比 叠罗汉的 贵不少吧

网友:
9V碱性电池內部原来是这种结构,真没见过,谢谢分享!

网友A:
两个锂电串联电压高了,电流也大,怕烧表。我用小电阻限流,但是发热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锂电串联电压高了,电流也大,怕烧表。我用小电阻限流,但是发热厉害 ...

两节三元锂满电串联电压才8.4V,离9V标准电压还差一截怎么会高呀,碱性9V电池满电电压都10V了,那岂不是更不能用,你的万用表是什么表?工作电流能让限流小电阻发热

网友C:
觉得两节锂电替代9V电池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节三元锂满电串联电压才8.4V,离9V标准电压还差一截怎么会高呀,碱性9V电池满电电压都10V了,那岂不是 ...

锂电放电电流比一般碱性电池大吧,之前试验一个锂电串个小灯泡电流200mA左右。两个锂电串联,输出接近1安的电流,所以怕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放电电流比一般碱性电池大吧,之前试验一个锂电串个小灯泡电流200mA左右。两个锂电串联,输出接近1安 ...

电压连9V都不到怎么可能烧表?逛数码的应该要懂这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放电电流比一般碱性电池大吧,之前试验一个锂电串个小灯泡电流200mA左右。两个锂电串联,输出接近1安 ...

我觉得你应该温习一下电学基础理论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两节锂电替代9V电池是很好的方案

是啊,以前不知道,以为万用表电源电压低于8V就会工作不良,后来才知道只要不低于7V就能正常工作,这样两节三元锂电池完全可以代替9V电池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内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种

网友:
在电池底部拆,用小平口改锥撬,很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