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氩弧枪换把

楼主(2022-08-30):
细柄枪到了

打孔穿线

几个焊枪合照

网友A:
一个焊把壳子3.5元 一套开关1.5元 仅需要5元就能完成的事为啥要把枪头都换了?最后还闲置一个枪头
开关线不要走内部 以后万一断线重新接也很麻烦 也不要固定死 扎带固定住就好 不然有些位置焊接时开关会很别扭 防火套为啥不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焊把壳子3.5元 一套开关1.5元 仅需要5元就能完成的事为啥要把枪头都换了?最后还闲置一个枪头{: ...

刀兄教训的是,以为壳子不配套所以买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焊把壳子3.5元 一套开关1.5元 仅需要5元就能完成的事为啥要把枪头都换了?最后还闲置一个枪头{: ...

沒感觉防晒火套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感觉防晒火套有问题啊?

天冷了太硬 特别是刚开始用的时候 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冷了太硬 特别是刚开始用的时候 根本没法用

家里干小活,又不是天天用,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