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寨iPhone充电头

楼主(2022-08-30):
封口没有交,轻轻一撬,一捅就开了。

网友:
虽然我没用过,但这是不是原装的啊,山寨能做得这么好没必要吧

网友:
很像真的,都用上黑钽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带芯片的,5V1A输出应该可以的。

网友:
山寨做工都这么好了吗?

网友:
没想到仿品有聚合物钽电容,大多数为了低成本不会用固态电容。

网友:
这可以和原装的相比了

网友:
这是山寨的吗?我书读得少,不要骗我

网友:
这个外壳看起来是山寨的,板子却是原装的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好,壳再像点估计就不好分辨了

网友:
原装吧,仿的没有钽电容

网友:
是真的?假的?

网友:
这个山寨做工不错。

网友:
赚不了几个银子,瞎耽误功夫。

网友:
这么有料的吗

网友:
山寨的都这么逼真了

网友:
山寨的iPhone充电头外观同真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比真的好拆多了

网友:
这是正品 应该不是山寨。220v那还有滤波电感。 山寨哪有这样做的。 还有胆电容

网友:
这个壳子是假的 ,里面线路板是真的。 难道拆二手充电器,换新壳子。卖原装的价格。 这买买可以

网友:
PCB板子上的助焊剂都没清理掉,确实是假货山寨的,但也是用料足的假货,俗称A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