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折腾』一个腾达5V百兆的交换机

楼主(2022-08-30):
『X折腾』一个腾达5V百兆的交换机
偶得一台交换机

本以为会给老丈人当做监控交换机用

一拆,发现挺不错的

网变怎么还不一样

存储片,CPU

电源部分

没有合适的电源,用可调电源直接供电

测试了几个网口都可以亮灯,使用

就是百兆不知道能干啥了。

网友:
要求不高还是能用用,便宜

网友A:
按原计划给老丈人当做监控交换机用吧

网友B:
每个房间分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原计划给老丈人当做监控交换机用吧

K2现在卖不掉,配的电信光猫自带的WiFi信号又差,就用K2直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房间分一条线!

我的新家本来就是如此。。光猫自己带4个LAN口,然后弄了个8口的交换机,全屋网线覆盖。。不过也没用到,因为平时不住家里,WiFi都是中继别人的。

网友:
现在没啥用了,新的都上万兆了,最少也得千兆

网友:
这老货,估计宿命是垃圾桶

网友:
越来越省料了。

网友:
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光板一枚,都集中在 芯里了。。。。。。。。。

网友:
凑合还能用

网友:
百兆速度,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随速度有要求就不行了。

网友:
百兆交换机用处也不小呢

网友:
对网速需求不是很高100M足够了

网友:
以前单位上经常用这东西,一个办公室甩一个

网友:
家里还有个以前用的百兆,都不知扔哪里去了

网友:
集成度是越来越高了,外壳也挺紧凑,比较实在,不像那种唬人的大外壳里面装个小板子

网友:
其实大多数时间,我们连百兆都跑不满。
你经常需要两台电脑之间,通过局域网对拷文件?
或者开BT下载?那也要源够快。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