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简易pcb切割机

楼主(2022-08-30):
  pcb板切割机如图,前面做的过程没怎么拍照片,pcb板放好拿夹子夹住,拿个简易防尘罩挡一下,电子开关启动电机,手慢慢推动电机直到切割完成后关闭电机。拿纸巾擦擦灰尘毛边之后可以正常使用,如图的板是1.2mm厚度。

网友:
锯片上做个透明罩子好点?

网友:
没有负压抽风橱,建议不要玩这个。
玻纤粉吸入到肺里是出不来的……

网友:
这个粉尘吸入肺里可不好,我一般都是做薄一点的板子,用到两边划,后直接掰开就行了

网友:
注意粉尘,加水管

网友:
这个  反过来会不会好点。。

网友:
做个透明罩子好点

网友:
注意保护自己,别被粉尘伤害!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铁皮剪,要求高直接定做,锯板这种事情风险太大不值得。

网友:
玻纤粉尘危害极大,注意防护。

楼主:
在这多谢各位提醒粉尘危害性的观点,后面改高电机位置利用重力让电机自动往前推进或加橡皮筋,启动电机拿水桶一罩完事,每次切割板带两个口罩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创意挺好,也有缺点

网友:
带上口罩,这不是普通板子。不行加个小水泵就没灰尘了。

网友:
加个罩子,找个车用吸尘器改装一下

网友A:
带2只口罩还不行吗?再说又不是专业干这行的,能有多大危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2只口罩还不行吗?再说又不是专业干这行的,能有多大危害?

戴一个就够了,业余确实能切多少呢,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干活时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勾刀划几下,再手掰(薄板)。然后带着口罩用小电磨机打磨平整

网友:
我们有台锯,不用这东西

网友:
我是买了一个手拉锯,也很快,方便。再买U型夹,夹住PCB

网友:
关键是你那个电机轴上的转接套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