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早期goot燃气烙铁P-1K开箱,某鱼淘的,新款的要500多

楼主(2022-08-30):
加打火机的丁烷气体就行,不是像新款的是压电陶瓷点火,是用笔套上的火石点火,当然用打火机更方便,有四种头即四种使用功能,分别是焊接、火焰或者热风、绘画、热切割四种,从侧面的纱网处点火,几秒钟温度够后就转为内燃,无火焰。做工一般般吧,不过没有电的场合是非常方便的,买了给自己的车子焊几根线,绞接的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A:
这种修电瓶车的铺子,应该配一把,上次看人用35W黄华焊筷子粗导线,折腾半天也没有焊好。

网友:
四种功能,分别是焊接、火焰或者热风、绘画、热切割四种

网友B:
野外用还可以,功能齐全。

网友C:
看着可玩性极高。。。。。。。。。。

网友D:
户外作业真的不错,只是这相当于多少 W的电烙铁呢?

网友E:
野外应急维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修电瓶车的铺子,应该配一把,上次看人用35W黄华焊筷子粗导线,折腾半天也没有焊好。 ...

电源方便还是焊台好,回温功率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野外用还可以,功能齐全。

我在车上加装了一个法雷奥的转向辅助和行车记录仪,都是vcc接bcm的启动控制线,常规绞接经常没电,还是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可玩性极高。。。。。。。。。。

还是挺好玩的,新款的更加便捷,就是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工具

特殊场合使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户外作业真的不错,只是这相当于多少 W的电烙铁呢?

最低档也起码是6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野外应急维修方便

也不一定是意外,家用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够用吗

网上据说能用很久, 加一次相当于一个打火机的份量

网友:
用过,主要是野外作业比较方便,但也不太耐用,时间长后燃烧室会明火。

网友:
烧油的取暖器 ,烧气的烙铁 普通外热烙铁 .........等等 。这些低科技 霓虹却在一直坚持生产。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用电子烟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