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 ps3111主控(金士顿a400)怎么越用越慢,格式化也要等半天?

楼主(2022-08-30):
120g的,完整格式化要等很久很久,大概比120g的m2的慢5-10倍。

克隆一次,ssd对ssd,50g镜像,
m2的低端盘(intel760)大概30分钟。
这个a400需要 1.8小时。

开机等待5-10秒

还有1/4的空间的情况下,使用速度简直就是不堪入目,我怀疑绿盘都比这个好很多

用diskinfo检查都是健康无错误的,smart表全部正常。

网友:
固态镜像慢很正常吧,开机等待5-10秒也没有什么,但是作为系统盘速度太慢好像有些不正常

网友:
固态有时侯表现在冷数据读过慢,估计有可能是固件和闪存的问题。先升级固件看看,如不行只有重新量产了。其实SSD和机械硬盘相比,最大的特点是随机读写性能强,其它还真不好说

网友A:
QLC颗粒你还想怎样?

网友:
群联 PS3111 ECC 是 120bit/KB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LC颗粒你还想怎样?

恢复镜像速度比m2慢也就算了,问题是比普通硬盘也慢很多,普通硬盘只需要40-50分钟,这个ssd需要1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