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保护芯片mos管的问题

楼主(2022-08-30):
最近无意间发现充电板上的mos管也就是FS8205(长长扁扁的一块)的第1脚和第8脚在集成块内部连在一起的,资料里写了也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很多的PCB上有的直接把1、8脚用线连起来,有的PCB就没有连。那么设计PCB时应该把1、8脚连起来还是不连,不连的话会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A:
8205是两个mos在一起,内部18已经连接

网友B:
PCB把线连在一起,不觉得更耐焊吗?

网友C:
再连起来扩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05是两个mos在一起,内部18已经连接

的确是这样的,想问的是pcb还用不用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把线连在一起,不觉得更耐焊吗?

这个倒是没想到,不连接两个管脚可以更好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连起来扩流啊!

想问就是这个,它们内部已经连接了,感觉应该可以过很大的电流,外部还需要连接吗?

楼主:
最近又看了一些充电板的pcb,有些把8205的1、8脚(mos管的D端)连起来,有些没有连接,其内部1、8脚已经连接了,那么到底用不用pcb连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就是这个,它们内部已经连接了,感觉应该可以过很大的电流,外部还需要连接吗? ...

与电路设计、外接负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