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做个480g固态ce跳线出错

楼主(2022-08-30):
4个01T b16   16ce全的,学艺不精,ce分布乱了,板子上没标明,西装哥给看下,标注下,改动哪里。感谢。

网友:
刚好在看一张4贴的原理图,按图划出,感觉是对的,请西装大佬点评
方法:焊下主控2258,万用表一端接2258的对应引脚,另一端测各个电阻位的引脚,阻值为零的就是它了

网友:
对于没有丝印的陌生板子,只能手动量了。

二楼的图是RCE跳线的原理,是值得参考的。

可以一并参考我这个图,把RCE跳线量出来。

楼主:
对于我这样的垃圾玩家,感觉工程量好大,我也感谢sm2258xt板子有鬼,并不适合多ce颗粒,需改下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这样的垃圾玩家,感觉工程量好大,我也感谢sm2258xt板子有鬼,并不适合多ce颗粒,需改下哪里。 ...

千万别这样自谦,你的身后还有很多追随者呢

网友(2023-05-03):
好帖!学习到测量ce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