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缤智(XRV)自己更换机油。

楼主(2022-08-30):
工具:

放油螺丝是14mm的
机滤工具是PDD买的,64-65mm 14牙
~~~

材料:

小黄鱼170 紫桶+山寨机滤(送一个放油垫片)

咸鱼假货太多,下次买个80/4L的试试

~~~~

流程:

想了很久,看见有人找个人行道高坎换,还有草地天然地沟。

我TMD,都感觉不好搞啊。

我的方法?

原车送的千斤顶,丝杆那种,一头焊接一个24MM的螺帽,用电板手,效率很高。
打起来以后,点上结实的东西。

人钻到车底拆底部护壳,放油,拆换机滤。

1:护壳,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买的二手车),6个十字铁螺丝,4个塑料卡子(我拆坏了1个,淘宝很便宜,5块钱好多个)
2:放油螺丝,之前本地修车店420一次,他们搞得生料带,我没找到,就将就送的垫片(打的35~40N.M,百度的)。
3:机滤,很紧,装的时候,手拧不动的时候,用棘轮扳手+专用工具在拧3/4~1圈(旧机滤这样写的,我也这样搞把)
~~~~
特别注意:小心垫块不稳,车压下来,搞不好就把自己搞废了。
~~~~~~~~

专用工具:很便宜,PDD 8块钱,比皮带那些强不少。

车四个角都支起来,下面我垫的钢模(现场顺手找的),千斤顶也没拆,当作保险把。

拆除护壳的样子

人钻下面拆的螺丝,热车,热油,多多少少还是会撒手上

换下来的油,不知道好撇,反正很黑

换下来的机滤

废油:废物利用,生产水泥制品刷模具用,

~~~~~~~~~~~

恢复很简单了,放油螺丝+新机滤,加油。

百度了下,我这个缤智1.5L的车,加3.5L机油,实际我桶里剩了0.5L,实际看标尺在MAX高位了。

~~~~~~~~~~~~~~

END。

题外话:缤智(同飞度) 地球梦发动机冷车启动异响,CVT执行器的问题,出厂就有。

第一次网上投诉,广本客服说了半天不给保修,今天4S给我打电话说录视频给保修。
没过保的,如果响,赶紧去保修把,要拆发动机,很尴尬。

网友A:
最简易且相对安全的架高车子办法,停车场里车位那种限位器,骑上去后手刹+p档,不放心再放个三角墩子。
1.5L的发动机用抽油可以不需要放油,拿个小盆子放滤芯下面换滤芯,一切就简单很多。

螺杆式千斤顶好像不适合用电炮打,伤螺纹,之前抖音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易且相对安全的架高车子办法,停车场里车位那种限位器,骑上去后手刹+p档,不放心再放个三角墩子。
1.5 ...

目测放油螺丝笔机滤低不少呢,下次有条件还是想找个卧室千斤顶。丝杆这种确实这样不受用,力是一阵一阵的

网友:
这样垫高车子,要保证4个垫块高度一致,车子平,放油彻底。

网友:
自己换机油可以把放油时间拉长一些,至少半小时,这样废机油可以排的干净一些。

网友:
机滤的重要性不比机油差,没必要省这几块钱

网友B:
机油这个价完全可以囤海外版的全合成,搞活动这价格还有剩

网友:
我的机滤在上面,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这个价完全可以囤海外版的全合成,搞活动这价格还有剩

不知道渠道,有推荐的吗?双11应该可以囤2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渠道,有推荐的吗?双11应该可以囤2桶

狗东全球购的海外全合成机油了解下。双十一4升的壳牌超凡喜力全合成也就130左右,最低我买过110多。美孚1号和嘉实多极护200出头。

网友:
我也一直这样自己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动作太大了,

网友:
为啥要用山寨机滤?618双11一个大牌机滤才十几块

网友:
这安全问题得注意 自己弄最好弄几个三脚架 车架起来之后放下面

网友:
我看网上的教程,要扭矩扳手上紧机油滤清器和油底壳螺丝的吧,不大记得,扭矩可以上网找维修手册查

网友:
机油用一次买一次的,我那次买了3桶黄的,用到过期了也还没用完

网友C:
执行器 质保8年,不用投诉,直接录视频给4S上报,不过换了以后,还是可能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器 质保8年,不用投诉,直接录视频给4S上报,不过换了以后,还是可能会响 ...

说的我心里哇凉哇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我心里哇凉哇凉的,

我就是刚换的,听动静还是有点异响,只不过音量级别从10变成了1-2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刚换的,听动静还是有点异响,只不过音量级别从10变成了1-2的样子 ...

这个就可以接受了,全程免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