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马仕充电线加长,电流变小了

楼主(2022-08-30):
去年买了一根罗马仕的线,比较短,找了根粗的线补一节,但是电流变低了。
这几天又有活动几毛钱一根,改后又变低了。不能加长,还是接头里面有什么?

去年做的,用的水货线,不过线芯还是很粗的,线长有2.3米

三层热缩管,比较丑,但是抗拉

新的线这两天到货了,就这么短

这个是前几年别人让我修的苹果线,但是没有合适接头,后来就没要了

2.3米的线,只有 1A电流了。

短的线最高1.7A电流。

四根线,屏蔽,抗拉线还有一根多的地线。

罗马仕的线只有四根,别的没了。其中数据线两根都很细,估计直径不到0.5  用0.6口的钳子都夹不住,没办法剥皮

包好了,还是很丑

原本最高1.7A,现在测试最高只能到1.3A  ,几百毫安又跑了。
推荐下哪里能买到好用又偏远的苹果头和typc头,自己做几根线耍耍

网友:
线材的原因吧

网友:
把每个接头按照三相四线电缆的接法试试,把每个接头间隔几公分隔开

网友:
用那种大功率的充电线估计没那么大损耗,或者拿两芯电缆做哈哈

网友:
材质问题吧

网友:
这种线,线径都是贴着下限做的,能省则省,基本已经达到临界状态
再稍微增加一点点内阻,就明显不行了

网友:
线材和插头都用问题

网友:
我有一条2米的,电流能到2a,原装的到1.7。很奇怪

网友A:
罗马仕的线本来就很一般,苹果线头很容易就黑了。我见过最好的线是华为的,那个触点是真镀金,颜色都黄的不一样,一根线用了多年仍然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马仕的线本来就很一般,苹果线头很容易就黑了。我见过最好的线是华为的,那个触点是真镀金,颜色都黄的不 ...

以前黄色金手指的线容易发黑,新版的换了不值得什么合金,都是银色的,不容易发黑了。

网友:
你延长的线材不行
太细了
有的设备在输入电压降一点的情况下电流会小很多

网友:
线材质量不过关,这牌子线质量一般。

网友:
以前的小米 线,只有三根,屏蔽层兼做负极

网友:
要不你直接换根线

网友:
罗玛仕的线不怎么样,虽然他的宝比较好

网友:
建议把接头留下,手机接头太小很难焊接,留一小段线,网购20awg特软线焊接,接头用热熔胶补强,削到合适形状加热缩管。

网友:
充电线接长,线阻变大,电流自然变小了。

网友:
延长的线材上镀银线的试试。

网友:
线不够粗,材质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直接买根长线不就可以了吗。我买的TYPE-C的,1.5米绿联的好像是18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