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产便宜轴承真不能买

楼主(2022-08-30):
前些天在淘特上买了几个608z轴承,1.2元一个。准备改风扇电机用的。结果到手发现轴承内圈比电机主轴大。今天测了一下,两个电机主轴都是8毫米,两个轴承,第一个号称是日本进口的nsk688z轴承内圈是7.99毫米,误差小,1.3元一个,号称是哈尔滨轴承的608z内圈是8.09毫米,大这么多,难怪轻松套上主轴。

网友:
便宜没发货,国产的便宜是最大的优点,而且是唯一的优点...

网友:
超公差的那个 是明显拿残次品 充数的。 便宜轴承2000多转的低转速能凑合用的。

网友A:
没上过技校的打工仔在家庭作坊的手动机床上车出来的,没有质量检验只要形状差不多就出厂。

网友:
轴敲两锤子,只当没事用呗。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而已

楼主说的是大了0.09,直接套上去了太松

网友:
垫一圈包装那种硬塑料膜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上过技校的打工仔在家庭作坊的手动机床上车出来的,没有质量检验只要形状差不多就出厂。 ...

轴承是车出来的嘛, 那成本不低啊

网友C:
国产货,唉,能用就可以了。
想要好用,请认准国际品牌,轴承这种东西,日系是首选,不仅价格便宜,质量还TM不错。

网友:
不要说便宜的不敢买贵的也不是有山寨高仿冒牌的满天飞,没底线的为了钱缺德事没少做。

网友:
我买了两个625的,人本,不知道咋样,还没到,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货,唉,能用就可以了。
想要好用,请认准国际品牌,轴承这种东西,日系是首选,不仅价格便宜,质量还T ...

好像日系的假货也很多。

网友:
上一层薄薄的胶

网友:
差0.1元,为什么要做假?

网友:
可以找哈尔滨的天猫店买

网友:
便宜的是真不能用,贵点的假进口都好很多,至少能用,我给电动车电机换轴承,6204淘宝上国产低速,不到2块钱一个,2个换上去电机就是哐的,废了好大劲才换好真是把人气死,于是又拆掉,下单不到5块一个的nsk,估计也是假的,等了几天到货装上,至少到现在1年多了没什么问题。这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洛哈瓦肯定没问题,就是比这些所谓进口的nsk都贵。

网友:
什么样的价钱干什么样的事情,一般来说需要精密一点点,钱就要舍得支出。

网友:
我比较倾向支持大的,但不能打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