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焊台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大的?CROVISA 485K110

楼主(2022-08-30):
245 焊台上面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A的?

网友:
需要三围尺寸来评估功率。

网友:
上面又没标。

网友A:
23.5V4A ,12V8.5A ,总功率110w
看这个不象是CROVISA正品

网友:
看尺寸,可以估算

网友:
有计算公式可以计算,需要相关数据,光看图做不到

网友:
功率基本和烙铁加热芯是配套的,主要不是铝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5V4A ,12V8.5A ,总功率110w
看这个不象是CROVISA正品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