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EWA-500AG电信老猫拆解

楼主(2022-08-31):
前几天电信给升级了1000M带宽,原来的光猫就需要换,电信装机的来换掉光猫后老猫就说不要了,既然不要了就拆开来看一看

这外壳伊拉克成色,从上到下是:电源按钮、电源插口、复位孔、网口1千兆口,网口2 itv口,最下面然后是电话线口

拆开后内部全貌

铁壳cpu博通的BCM68385IFSBG 网络控制器预处理器

主芯片左边是一颗winbond的DDR3

右边MXIC的MX30LF2G28AB 系列 2 Gb 3.6 V 表面贴装 NAND 闪存 存储器 - TSOP-48

背面没啥原件

完。

网友:
这只猫有点老。

楼主:
老到家了,古董级别

网友:
这上边的元件估计就电源部分还拆点东西

网友A:
换了后网速快有感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后网速快有感觉吗?

换了就是千兆下行了,测速跑到940

网友:
光猫确实够老,只能拆开纪念一下了

网友:
没有千兆的确要淘汰了。

网友:
1000M?这得多少钱一个月啊?楼主有钱人,鉴定完毕

网友:
你这老光猫也支持1000M啊!

网友B:
老猫的网口1不也是千兆口吗,是不是老猫也是千兆的,为什么还要换那。

网友:
10M用户表示光猫什么样都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猫的网口1不也是千兆口吗,是不是老猫也是千兆的,为什么还要换那。

也许是CPU性能不行?但是桥接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CPU性能不行?但是桥接应该没影响吧

估计是线路升级,EPON升级到10G EPON所以换猫了

网友:
这个可以跑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线路升级,EPON升级到10G EPON所以换猫了

确实是线路升级,上级分线箱里都换了接口,ip地址也换了网段

网友:
主控芯片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2023-01-07):
这个比一般的螃蟹芯片的猫要好一点吧

网友:
我的还用住呢,就是那个电源开关坏了拆下直接连通使用

网友:
这也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