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泻千里,后劲不足

楼主(2022-08-31):
今天给一客户装系统 又重现了掉速王
复制5G左右的文件{8.1+xp镜像各一个}
硬盘占用不足45% 竟然也能掉成这样!!!
而且这还是nv盘哦 主控我不用说了 懂得都懂

网友:
玩过量产的都懂,,,

网友A:
我那些宁愿用60g的mlc垃圾做系统盘就是怕这种情况,起码我全盘不掉速,这个才几个G就掉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些宁愿用60g的mlc垃圾做系统盘就是怕这种情况,起码我全盘不掉速,这个才几个G就掉成这样。。。 ...

感觉sata3的大容量tlc{512G以上的}+好一点的主控的{诸如58H,59H}都不怎么掉了 问题是这种的寿命不如m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sata3的大容量tlc{512G以上的}+好一点的主控的{诸如58H,59H}都不怎么掉了 问题是这种的寿命不如mlc ...

我那些做系统盘的二手60gmlc,读取400-600,写入低的250,高的可以400,4k的40-60。我很满足sata3的速度了。而且全盘不掉速,单作系统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些做系统盘的二手60gmlc,读取400-600,写入低的250,高的可以400,4k的40-60。我很满足sata3的速度 ...

可惜我用XP,SSD无效...

网友:
有可能是源盘读的问题

网友:
还是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用XP,SSD无效...

我也是xp和win7 ,要不为什么用60g的sata二手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xp和win7 ,要不为什么用60g的sata二手盘

瘟7还好,听说XP没法用那个TRIM还是啥,SSD用不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瘟7还好,听说XP没法用那个TRIM还是啥,SSD用不长...

都是二手了,还是60g的,还要怕什么寿命不长。起码比机械硬盘好,最少没有系统的因为机械盘的卡机延时。当时100大元包邮3个,买了两套,现在还有两个备用

网友C:
这不是很常见的tlc盘掉速吗?有啥大惊小怪的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二手了,还是60g的,还要怕什么寿命不长。起码比机械硬盘好,最少没有系统的因为机械盘的卡机延时。 ...

10块包邮,交个朋友???

-=-=-=-=-=-=-=-=-=-=-

网友:
不能否认掉速王同时也是稳定王,慧荣能把瓜子大小的主控搞成这样也是王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用XP,SSD无效...

还在用XT,这一刻我想起的是咱们国家的歼7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很常见的tlc盘掉速吗?有啥大惊小怪的咧

没啥大惊小怪的 只是分享出来图个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