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位,关于liteon l8h-128v2g量产的问题ERROR: Fail to jump code

楼主(2022-08-31):
各位老师,我有一块liteon l8h-128v2g固态,接电脑后可以识别但无法格式化,使用SM2246 R0508A工具量产,系统报错PreTest Fail(30)/(08)
STEP : Pretest procedure  (0x30)ERROR : Fail to jump code.  (0xB5)
求各位老师帮忙,这种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图呢?建议先看看别人的求助帖

网友B:
建议换个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建议先看看别人的求助帖

图已经更新,大神您受累帮忙看一下,我看了别人的求助帖,试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个量产工具……

您好,求推荐一个量产工具,我看网上能找到的资源并不多。您能否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都说慧荣主控的好开,其实遇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开卡短接的哪两个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