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黑鲨冰封散热背夹拆解,更换7868导热硅脂提升性能

楼主(2022-08-31):
手机开原神,高画质60帧,温度高了就降频卡顿掉帧
于是入了这个黑鲨冰封散热背夹

未改装前测试最低温度

4角4个螺丝

导光

我这个是改进版,给到半导体制冷片的电源没有降压,直接5V

07102制冷片
最高功率8.5V@2A

如果换成其他型号的制冷量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7868高性能导热硅脂

冷端是铜底的

涂抹均匀

装回后插电没一会儿就出现大量冷凝水

14.5℃

测一下电流

用705硅脂粘一下

用上这个散热背夹后,手机不再发烫,温温热,还不错,鉴定完毕散热背夹不是智商税

END

网友:
半导体制冷不错滴

网友A:
手机能防水的话,高性能泡水里玩高帧的多爽

网友:
用qc3诱骗到8v。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防水的话,高性能泡水里玩高帧的多爽

防水溅不防手贱

网友:
居然是带制冷的啊

网友B:
看我做的,把原装的铝板换成了紫铜板了,效果杠杠的

网友:
当年我的HTC手机发热,我把它对着公交车的空调出风口吹了一会儿,然后摄像头里就出水雾了。这种散热背夹会不会导致机内结雾?

网友:
好家伙,这几年不关注,连手机都用上半导体制冷外设了

网友C:
能结露,挺厉害,手机不是高画质的时候慎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结露,挺厉害,手机不是高画质的时候慎用啊。

这个算是比较保守的,只是出现了冷凝水,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甚至温度可以达到零下,结霜

网友D:
有个风扇吹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手机内部热量传导到后壳不及时、热阻高,才是最大的问题!后壳40来度,可能cpu核心已经60度+了。
要真是能做到手机cpu核心温度能快速传导到手机后壳,温差减少到5度以内,那么即使是没改造之前的状态也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风扇吹就可以了

骁龙8+虽然发热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打游戏的时候只靠风扇吹还是压不住

网友:
电制冷就是担心冷凝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做的,把原装的铝板换成了紫铜板了,效果杠杠的

  这个不错  ……

网友:
手机降温都用上制冷片了

网友:
手机后面搞个台式机cpu热管

网友:
还是拿着手机,穿上棉衣到冷库里面玩吧,那样就不会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