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元收了一台直流变频落地扇艾美特4057R 拆解并修复

楼主(2022-08-31):
一个夏天都在折腾无刷变频风扇,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外壳,所以有时间就逛逛咸鱼,错过了几次机会,把定价定在5-10元想收2套外壳完整的坏风扇,(回收站是不可能的,要价高的吓人,你去买那就是宝贝,估计没个30元买不到,) 一个多月没下手的机会,碰到2台还被人放了鸽子,那就把价格调到10-20元吧,然后就看到了这台风扇开价20元,看成色还行,这台风扇有个通病电压超过240V就保护了不转,然后卖家看网上帖子自己换了取样电阻,结果安装电机时候搞错了方向,装上去电机转了就是不能把螺丝拧紧,然后就是转的时候打火,我想都打火了估计电机也废了,想10元拿下卖家不肯,看到他挂了10天还在,然后说了一堆好话,卖家同意10元卖了,骑上小电驴跑了20公里取了回来,然后拆解,修复,居然好了。不啰嗦了直接上图说过程.

楼主:
修复过程,将压断的铜箔连接好,断了绕组连接上,然后插电开机,居然是好了,安装完成,开机一切正常了除了不能摇头,那个摇头连接件实在太贵了,看以后能不能找到替代的,买是不可能买,有点小遗憾不能摇头,没有遥控器,卖家原来的遥控器要25元,算了我还是用手机遥控酬和了,淘宝这个遥控器也就12元包邮了

网友:
20km,挺远的哈哈

网友:
单单这个外壳颜值都值20元,跑20公里,值

网友:
还好是电驴,这要是开车油钱都快比他贵了

网友:
  他奶奶的  这种货以后坏了  很多人来说 基本修都不用修  ……

网友:
赚了,一个外壳的钱直接弄台好风扇使用。

网友A:
这卖家算的啥账,10元还卖啥,亏他还自己会维修,自己买点配件不会修好吗!

网友:
凭技术修复,没白跑这么远,这台变频扇比较值

网友B:
不錯。。不錯,,,搖頭的那個換成有刷電機,也能解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卖家算的啥账,10元还卖啥,亏他还自己会维修,自己买点配件不会修好吗! ...

不会修,找人修太贵,不值得,卖破烂也就十元二十元最多了,放在家里碍事,有人上门收,干脆就卖了吧,这也说明现在的生活条件确实好了,家用电器都是坏了换而不是修了,想当年,还羡慕欧美电影里那些农场主什么都自己修自己干,各种工具齐全,后来才明白,不自己干没办法,请不起维修工,太贵

网友:
十块钱跑二十多公里有点辛苦。但是能修复可以用还不算亏本,还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不錯,,,搖頭的那個換成有刷電機,也能解決 ...

不是电机的事,是那个连接件断了,摇头电机的连接杆没法固定

网友:
20公里挺远的,不容易

网友:
不错不错,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内转子无刷,比内置外转子电机散热好。我那北京附近,收不到旧的变频风扇,估计被拆配件维修。

网友:
无刷电风扇??难道我现在用的电风扇是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找人修太贵,不值得,卖破烂也就十元二十元最多了,放在家里碍事,有人上门收,干脆就卖了吧,这 ...

这种直流变频拆电路板都不止卖10元啊!要这点小钱不计较的话,不如直接垃圾桶干脆些我这边的有钱人年底大清扫,电磁炉,风扇这些坏的小家电,过时手机都是直接垃圾桶。扔出来就是垃圾婆,环卫工收拾这些残羹剩饭。富裕是富裕了,但压力也大多了。

网友:
10块钱也就废品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