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60扫地机器人s7轮子齿轮坏了,还有没有替代方案

楼主(2022-08-31):
如题,轮子齿轮坏了,拆开看了一下,就6角卡口坏了,单买卡口买不到,淘宝轮子一个180,闲鱼一个88,请问论坛大佬,还有没有替代方案,可以解决轮子问题

网友:
帮你顶起来找高手。。。。。。。。。。。。

网友:
AB胶粘上,或者画个图3D打印一个,再或者拿上原来的破损件,找当地做机加工的店让师傅给你车一个

网友:
周围打三个小孔直接螺钉固定

网友A:
没有什么是一管基佬胶粘不好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管。
不过貌似听他们说铸工胶好像比基佬胶还结实,所以你也可以试一下。
修复的过程无非就是再拆一只轮子,用橡皮泥塞六楞孔里先翻模把铜柱尺寸搞到手,翻好的铜柱橡皮泥模用双面胶粘到坏的轮子对应的位置上,然后四周灌基佬胶,等24小时后扣出橡皮泥,完工。
装配时松了给铜柱上再涂点胶一次性粘死,紧了拿30度的美工刀稍微的修一下孔。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下,那个铜柱应该是在轮子里预埋的,所以大概率只是一个盲孔的铜螺帽或者是个整体的铜轴。
你先试下看能把铜柱拆下来不,能的话拆了放回原位置,然后四周直接基佬胶灌上重新粘死就行了。
铜螺帽的话,应该可以旋下来,但如果是一体的铜轴,大概率还要拆开变速箱去掉里面的卡簧才行。

网友B:
齐根断了?如果胶水不管用,那么用几根短的铁丝(例如C型书钉),烧红压进去。钩着轴体和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齐根断了?如果胶水不管用,那么用几根短的铁丝(例如C型书钉),烧红压进去。钩着轴体和轮。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是一管基佬胶粘不好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管。
不过貌似听他们说铸工胶好像比基佬胶还结实,所以 ...

非常感谢,不过基佬胶是啥胶

网友C:
齿轮箱拆开,把铜柱拆下来,放原来的位置用AB胶固定就行,装回去!

楼主:
先谢过各位,我打算按五楼大哥的建议,直接用铸工胶粘,如果不行再是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拆开,把铜柱拆下来,放原来的位置用AB胶固定就行,装回去!

好的,感谢,明天我给齿轮箱拆了看看

网友:
用哥俩好试下 或者叫人打印一个

网友:
能断就是受力强的地方,胶粘根本不靠谱!

网友D:
需要看看这个轮子是否受力,多大的力?才能决定修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看看这个轮子是否受力,多大的力?才能决定修复方法。

这个轮子是小朋友踩断的。我估计承受自重、摩擦阻力、转动扭力。试过左轮,转动时,扭力较大

网友E:
如能找到加工的地方,重新加工一个铁的盖子,这个应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能找到加工的地方,重新加工一个铁的盖子,这个应该不难的。

36线小县城,我估计找不到加工这个的

网友:
我觉得用环氧树脂应该能很容易倒模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36线小县城,我估计找不到加工这个的

小地方还更好找,有专门做机加的。车床车个圆片,中间开六角孔,外加三个固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