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米家门铃电源被烧,求助

楼主(2022-08-31):
无意中翻出之前买的小米家视频门铃,想改一下电源充电,装了两节3v充电电池,外加两个占位桶,杯具了。。。。一股糊味悠然而生。

哎,拆开看,应该是供电模块烧了,网上找了一阵,没找到这个芯片。

有大神知道这个芯片能用什么替代吗

楼主:
有无替代的芯片,请大神指教

网友A:
额定电压3V,4节电池仓,应该是两串两并接入的,装两节3v充电电池,交替安装没问题。

网友:
帮你顶起来 找高手。。。。。。。。。

网友B:
你画圈的芯片也没烧啊,应该是旁边的电源芯片烧了吧。

你确定看起来一样的芯片就是一样的?就能随便指一下儿枉顾型号?

要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你修不起来,因为底子太差了。

网友C:
电感旁边u7坏了不是你说的

网友:
目测是U7坏了吧

网友:
首先需要确定自己有没有风枪,不然就算找到同规格或者是替代型号的,也是换不了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看自己手中工具齐全不。

网友:
U7中心都凸起了。。。

网友:
8脚的管子U7

网友:
u7应该是升/降压类芯片  你两节3v就超过一倍以上了

网友:
这个小集成的芯片估计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电压3V,4节电池仓,应该是两串两并接入的,装两节3v充电电池,交替安装没问题。 ...

估计他也知道两串两并,找了两个电池两个占位桶,但是可能没找对串并的分组,变成两个电池串6.4V,两个占位桶串短路,然后并起来……

网友:
换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下有充足理由购买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电压3V,4节电池仓,应该是两串两并接入的,装两节3v充电电池,交替安装没问题。 ...

对的,是两并两串,当时心急,没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圈的芯片也没烧啊,应该是旁边的电源芯片烧了吧。

你确定看起来一样的芯片就是一样的?就能随便指一下 ...

呵呵,是个小白,爱好而已,莫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旁边u7坏了不是你说的

对对,是旁边的u7坏了,有类似替代的吗?

楼主:
对的,是我画圈画错了,是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