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生美菱鸿运扇换铜线双滚珠电机

楼主(2022-08-31):
华生美菱鸿运扇换铜线双滚珠电机,用这个规格的都可以。华生的电机检测是铜包铝线,美菱的没有坏没有检测,撤过几个大多数便宜的东西都是铜包铝。
x宝28买的这个铜线双滚珠电机应该是铜线的,但没有破坏性的检测不能100%确定。功率没有虚标 用1.21uF的电容功率计显示41W,1.12uF的电容显示35W左右。

网友A:
这种电机测量功率没啥用的,效率差距很大。

同样输入40W,实际输出可以差一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测量功率没啥用的,效率差距很大。

同样输入40W,实际输出可以差一半的。 ...

效率那么低吗?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比风大。

我开店的那几年,每年换掉至少两三箱电机,就比同样扇叶的风大小。

网友:
最近不是都在改无刷直流吗怎么不折腾一下?
大概我两年多前买了一个和你这个电机基本一模一样。今年天热嫌它转得不够快并了一个0.3uF的电容上去。现在最高档位49瓦多将近50瓦,中档41瓦,低档30瓦。

网友:
铝线真厉害,想不明白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价格不贵电机一般都用铝线,铝比铜便宜,就是铝线发热量大点。

网友:
还是不错,内置扇叶散热,一般不是很热的时候用这个也可以很凉快

网友B:
国产的滚珠轴承比铜套轴承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滚珠轴承比铜套轴承响多了

我买的2个声音很小。有个截图是别的买家发的我借用的。

网友C:
电机噪音哪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噪音哪种大。

电机噪音哪种大

应该是滚珠轴承的声音大,但可以无视,毕竟风声盖过了电机转动声。

网友(2023-06-13):
滚珠风扇电机寿命长基本不需要维护,加油点两滴即可,油轴还得拆了给油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