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三相四线,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还大,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31):
很奇特的一个问题,所有设备都能正常工作,但零线发热明显,测量一下发现,零线电流确实也最大,比相线电流大。
有知道什么原因吗?

Text.

网友A:
三相的电压平衡吗?可能是零线的接地电阻过大了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故障,那应该是三相的功率分配极度不平衡吧。三个相线分别测下电流,看相电流差的多不多,如果有一相特别小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若三相负载平衡,进线主零线电流为零;当三相负载略为不平衡时,进线主零线才有较小电流的;
只有当三相中的一相出现断相时,进线主零线电流才有可能大于相线电流。

线路中如果安装有广告灯箱,其里边的电源采用了单相整流,会产生大量的三次谐波,通常的电源三次谐波含有率在80%左右,而三次电流谐波由于相位角、矢量角完全相同,故不能相同抵消,只能在中性线(零线)叠加造成,从而造成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有的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短相情况,你说所有设备都正常,有可能这些设备都接在没有问题的两相上,检查一下另外一相,判断故障点。

网友:
三楼四楼说的对,四楼分析的非常好,我就不说了

网友C:
单相非线性负载,如变频器,LED显示屏,节能灯具等,会产生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过大,我们是专业解决电能质量问题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相非线性负载,如变频器,LED显示屏,节能灯具等,会产生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过大,我们是专业解决电能 ...

楼主想解决问题,就不会来这里问了,哈哈哈。

网友:
谐波或者三相负载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非线性负载,如变频器,LED显示屏,节能灯具等,会产生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过大,我们是专业解决电能 ...

有没有什么可以测量三次谐波呢?最好价格便宜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若三相负载平衡,进线主零线电流为零;当三相负载略为不平衡时,进线主零线才有较小电流的;
...

专业问题专业解答。

网友:
测试好了最好调整一下线路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零线电流有两种情况产生
1.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相线电流,而且还会达到相线电流的2-3倍。
       零线电流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三次谐波引起的,三次谐波的特殊性使其在零线上进行矢量叠加,也就是说三相电中每一相的三次谐波电流是在零线上叠加的,原本三次谐波电流在相线上是没有那么大的,但是到零线上就是三倍呈现的。
三次谐波电流主要来自于单相整流电路。电路中的电容是平滑电容,大部分整流电路中都包含这个电容,否则直流电压的纹波很大。这个电容是导致三次谐波电流的主要原因。当今社会几乎所有的电子电路都需要用直流供电来工作,因此整流电路无处不在。其中对配电系统造成巨大影响的。
典型设备包括:
通信设备、UPS电源、电脑为代表的信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大型医疗设备、电视机为代表的家用电器(特别是变频空调、电磁炉等)、LED灯、节能灯、调光灯等照明设备、大尺寸的LED屏幕显示器等非线性负载。
                 三次谐波的表现
     当遇到以下这些故障现象,并且能够确认负荷的种类属于单相整流电路时,就可以初步判定是3次谐波电流的问题:
1. 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温度很高,尽管变压器还没有达到额定的功率。这是由于3次谐波电流在初级绕组中形成环流所致。
2. 过流保护装置意外动作,虽然实际电流并没有达到保护的阈值,这是由于包含3次谐波的电流在同样有效值的条件下具有更大的峰值。
3. 零线电流超过相线电流,尽管三相的负荷平衡,往往导致零线过热。
零线电流过大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种现象。造成零线过热的原因就是零线电流过大。零线不同于相线,它没有过流保护装置,因此在电流过大的情况下,不会进行保护,只能任凭发热。变压器过热的情况容易引起维护人员的警觉,并且可以通过增大变压器的容量,或者增加外部散热的方式进行降温。而零线过热的问题往往被维护人员忽略。电缆过热往往是电气火灾的隐患。因此,对于零线过热的情况必须足够重视。

网友:
4楼和14楼都好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可以测量三次谐波呢?最好价格便宜点,谢谢

电能质量分析仪都不便宜,基本是进口的,我们用CA的三相以前要7万元左右,现在估计3-4万元吧,用示波器也能看看波形,但不能定量分析

网友:
学习了,不懂这种属于强电的范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的电压平衡吗?可能是零线的接地电阻过大了

看了你以前发的两篇高压相关帖子,对比你今天说的,不像你应有的水平。(无意冒犯,见谅!)

网友:
三相的功率分配极度不平衡

网友:
跟专业老师学到了理论知识

网友:
既然所有设备都能正常工作,同意7楼的观点,应该是大功率高频设备,产生谐波造成零线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