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管漏洞怎么补

楼主(2022-08-31):
窗户边的雨水管,大概被楼上变成了下水管,我住四楼,夏天有一股怪味道泛出来,哪位朋友能出个方法,最好零费用。

网友:
很简单的,只要把清洁搞好,买一小段一样的管,竖着裁掉一半,用PVC胶水粘上就得了。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贴那个粘性很强的,铝膜胶布,多贴两层就行了。贴上前,搞好清洁。

网友:
就是切一半再盖上。

网友:
0费用最简单方法是把鼻子堵上

网友:
想要零费用效果肯定不会好,某宝有卖PVC管堵漏胶,干了 以后跟石头一样硬

网友:
我反正必须切了接一段上去

网友A:
用树叶盖住,然后铸工胶,

网友:
抖音大法,用胶带。

网友:
表面的真石漆刮干净,然后找个同尺寸的管切一段弧面下来,刷PVC胶水,盖上,再用管箍或者铁丝绑紧

网友:
向环保局举报

网友:
为什么会有个洞,我隔壁房子那个下水管也是pvc的,竟然在接头处反渗,所以用pvc胶水加胶板的话估计也有使用年限,或者你综合参考楼上的做法,先清理好pvc管外壁的涂层,先用pvc胶水和胶管封堵覆盖,再用防水堵漏的铝箔贴把整个封堵的封盖两次,防止pvc胶水老化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树叶盖住,然后铸工胶,

单位那种红色的密封胶不知道行不行?就是齿轮箱密封胶

网友:
把孔清洁修圆,量一下看孔是多大的,找个合适的橡胶塞或类似耐腐蚀材质,涂胶堵上即可。不过能从此孔漏脏水且有异味,可能此管的下部已堵,最好将下部疏通才行。

楼主:
捆书的白色包装带,不知道行不行,烧化了,粘起来

网友:
最简单的去买点丁基胶带,那个好使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那种红色的密封胶不知道行不行?就是齿轮箱密封胶

  那个有个屁用 软胶 ……

找块橡胶 或者形状差不多扣上的硬东西  502就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树叶盖住,然后铸工胶,

还有方便面也行

网友:
修车胎的补丁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那种红色的密封胶不知道行不行?就是齿轮箱密封胶

红胶还不如灰胶  你说的是壳体端面密封的

  他这要用溶剂类胶水搞一块同样幅度的pvc  做好表面清洁进行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