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RADVISION/AVAYA视频会议系统的全向麦克风拆解,如何改造利用

楼主(2022-08-31):
拆个AVAYA视频会议系统上的全向麦,带2个6针水晶头接口,供电、数据传输都靠这个接口,其中一个口可级联,用于大型会议室。
想改造下,把它用来接电脑使用,结果拆开发现不尽如人意,只有3个麦克风,比现在通行的麦克风少,没有看到可直接观测的供电线路、通讯线路之类,用万用表简单测了下,6P接口有3对是通的,也就是说6根针可能都用上了,那么通过USB2.0改造就存在问题了。
麦克风本身质量不错,很耐用,上面有物理按键可控制开关,有个LED指示灯表示是否在使用状态,简单明了可靠。
各位,有改造接电脑用的经验么?理论经验也可以,你来说,我来动手

设备外观

设备外观

背面

背面

拆掉螺丝打开外壳

拆掉螺丝打开外壳

取出隔音防尘网

取出隔音防尘网

内部正照

内部正照

内部侧照

内部侧照

楼主:
电路板中间的黑色方块是工作与否的物理按键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话筒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A:
怎么底座里有三个话筒呀!在里面接收效果不好呀!
搞个窃听还挺理想的!

网友B:
还挺复杂的样子,板子背面有啥么

网友:
头一次见楼主拆解的这种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底座里有三个话筒呀!在里面接收效果不好呀!
搞个窃听还挺理想的!
...

这是放在会议桌上用的,相当于免提,3个方向接收声音,用算法抑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挺复杂的样子,板子背面有啥么

背面啥也没有了,就正面这些

网友:
这种麦克风价格很高的。

网友:
也有一个这样的话筒,不知道能干什么用。

网友:
老美电影里指挥中心会议室好像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
多方位话筒,第一次见,挺复杂的。

网友C:
看来算法降噪很常见。我买过几个旧相机,视频录制音质太差,后来才知道降噪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算法降噪很常见。我买过几个旧相机,视频录制音质太差,后来才知道降噪算法。 ...

以前算法抑噪算高级功能,现在基本普及了吧,大家的手机上下2个麦克风就具有算法抑噪功能,过滤周围背景杂音,不过有差异,我测试过十几个型号的不同全向麦,差异很大,有隔5-6米仍能声音还原清晰的,也有隔2-3米就不行的,这和咪头数量有小关系,和算法有大关系,基本上能力越强的价格越贵。

1个全向麦3个咪头现在的产品里算低档的,最多见过7个的,咪头不知道多少钱,估计在总成本里不算贵,算法就不是靠堆硬件能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