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空调清洗剂有无推荐的?

楼主(2022-08-31):
想自己清洗空调室内机,有无靠谱的空调清洗剂推荐?威露士的好像不错。

网友A:
买个空调内机专用的接水袋子,清洁剂就无所谓了,用用的洗涤灵冲洗的,家里正好有合适的袋子,刷子刷干净了然后用水冲了几遍

网友B:
用空调的季节每个月都把过滤网拆下来清洗一下,比后期什么清洁都好。

网友:
都一个配方,捡便宜的买就行了。平时勤洗过滤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个空调内机专用的接水袋子,清洁剂就无所谓了,用用的洗涤灵冲洗的,家里正好有合适的袋子,刷子刷干净了 ...

要拆开内机的塑料壳吗?还有遥控接收板哪里要做什么防护措施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3楼正确。不用啥清洁剂,液体可能会腐蚀金属,除非你马上吹干!

网友D:
清洗空调翅片的清洗剂是碱性的。我的经验,用食醋对一半水,装喷壶内对翅片喷洒,能有效去除异味,特别是烟味,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清洗后务必用清水冲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内机的塑料壳吗?还有遥控接收板哪里要做什么防护措施吗?

就五六颗螺丝的事 外壳好拆  夏天的时候就把内机里里外外清了一遍  空调内机下边固定一个大塑料袋 不然用喷壶喷水时会顺着墙流下去

网友:
平时多清理过滤网就行!
拆机清洗需要在网上找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空调的季节每个月都把过滤网拆下来清洗一下,比后期什么清洁都好。

滤网容易清洗,经常洗,而需要专业空调清洗剂的是用在室内机滤网后面的那一大坨冷凝管和叶片,要用那种专用的泡泡清洗剂喷进去清洗。

网友:
买商用清洗剂,一加仑几十块,用到空调报废了

网友:
不如买台蒸汽清洗机,几百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洗空调翅片的清洗剂是碱性的。我的经验,用食醋对一半水,装喷壶内对翅片喷洒,能有效去除异味,特别是烟 ...

食醋是酸性的,会不会腐蚀金属翅片

网友:
感觉空调、抽油烟机的设计都不是为了维护保养的。

网友E:
清水,清洗空调洗衣机我都是拆出来用 清水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水,清洗空调洗衣机我都是拆出来用 清水洗

室内机的冷凝器拆下来洗?大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机的冷凝器拆下来洗?大工程。。。

室内机拆的只剩主板冷凝器,用空调罩罩住,再用水枪洗

网友:
直接用清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