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有没有什么廉价超值的国产能片支持arduino

楼主(2022-08-31):
现在知道的能用arduino的片有
ch552  pin太少,容量也小
lgt8f328p 价格贵了很多 需要uno的板子给他烧录BootLoader 还要12的运费
w80x 宣传的很牛,只支持了一小部分功能后,项目就停了,感觉应该不会有后续了
esp8266 pin少
esp32 价格贵,不用蓝牙和wifi的话 不值得用
avr的片现在就没有便宜的,8k容量的atmega8a 都要6-7块钱
stm32 更不用说了,贵的离谱

lgt的片最近买了2片,内置32M RC,可以省掉外置晶振,烧bl 试了串口下载和点灯都ok,就是价格赶人
之前gd32和cks32在tb上有很多替代stm32的开发板,但因为太好使了,炒的价格也高了
最近看合宙的 Air32f103cbt6 感觉可能能搞一下

国产一堆兼容32的片,但是没有搜到什么实际运行没问题的帖子,你知道的还有那些呢?
1-2块的 廉价优先

网友:
最近也在玩成品板子

网友:
广种薄收呀!

网友:
ATTINY85,不过pin少。
在芯片涨价前,成品digispark板子5元左右能买到。

网友:
两年前在老王家买过带ATTINY1634的板子,只要5毛钱一片,这个芯片支持arduino。今天上网查了下价格,居然涨到了12元。

网友A:
n76e003原来是1元左右

网友:
ESP8266感觉性价比高,一般时候不需要太多IO口,如果IO不够用就扩展一下

网友B:
我手上一堆单片机,可以看看STM32G030 不贵,不知道有人做arduino没

网友:
要玩就玩 8266 ,自带wifi,智能网络控制系统,如8266 esp12 nodemcu D1 mini板,一个比拇指大一点的板,自带ch340,外围加传感器,加开关,接继电器等控制系统,
程序接物联网平台,绑定微信,一个智能网络控制预警系统就出来了。

网友:
单片机爱好者从来都不会却单片机用的…

网友:
最便宜的就是ESP8266了

网友C:
ATTINY系列,便宜又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一堆单片机,可以看看STM32G030 不贵,不知道有人做arduino没

G系列的早就支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原来是1元左右

n76e003 也不便宜了 将近2块一片 同样价格还不如 ms51 只是flash少了2k 性能和功能增加了很多
买了几片ms51,代码写的费劲 调也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INY系列,便宜又兼容

一看你最近几年都没看淘宝价格了。。。兼容 但 不便宜了

网友D:
搞点拆机片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点拆机片便宜,

考虑过 但实际情况是板子的价格比买新片都贵 都是千年的老JS 一个比一个猴儿精
捡漏太难

网友:
这都是看实际要求啊。就8266或者esp32选。好像很便宜了

网友:
自从用了雅特力,对别的32位无感觉了

网友:
arduino个人玩为主,不必太在乎价格。我在广州吃一个盒饭是20-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