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马肯依玛士C350 激光打码机扫描头,有扫描头工作视频

楼主(2022-08-31):
实际是去年下半年拍的的了 这台打码机由于扫描头内部的偏振镜电机故障,打码的字体变形,而故障原因是由于电机上的“限位”塑料件老化并成了粘稠状,会影响偏振镜运动视频如下:
马肯依马士C350激光打码机静态测试----在薄纸片上打码

马肯依马士C350激光打码机静态测试----在瓦楞纸上打码

马肯依马士C350激光打码机扫描头偏振镜工作状态

取下的聚焦镜头

镜头已经有划痕了,但是还能用,几千块一个没换

拆下黑色外壳的偏振镜组件,出问题的就是图片里面的部分

这可以看见偏振镜电机,一个X轴 一个Y轴

下面是控制电路和接线插座

下面是新扫描头

带ENR说明它是官方翻新产品,比全新的便宜,但是需要把旧的退给马肯依马士

黄色警示标,说的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新的扫描头装上了,发现角度是90°的,镜头朝下,需要调整

调整角度前先试一下,红框出来了就没啥问题

调整角度需要拆下这两个螺丝,转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拆了一堆

视频正在B站审核ing…………………………

网友A:
1这个机器不便宜啊,2这个振镜模块也不便宜,3这个设计的有问题或者说是美国马肯依码仕故意的或者是国内的故意的
顺带问下,楼主是依码仕的还是经销商的

网友B:
为了一个塑料件更换了整个扫描头,看似不合算,这个塑料件本来就是厂家生产缺陷。还有文中提到的“官方翻新产品,比全新的便宜,但是需要把旧的退给马肯依马士”,看来马肯依马士真会做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机器不便宜啊,2这个振镜模块也不便宜,3这个设计的有问题或者说是美国马肯依码仕故意的或者是国内的 ...

最终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个塑料件更换了整个扫描头,看似不合算,这个塑料件本来就是厂家生产缺陷。还有文中提到的“官方翻新 ...

这个确实特别坑,不仅是我这边公司,另外几家分公司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光机电一体化的精密设备。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机电一体化的精密设备。

确实,那辆小电机要在毫秒级别内定位偏转才能打印字体

楼主:
谢谢支持,我的主页还有主控器的拆解

网友:
设备看着很高端

网友:
高端精密武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特别坑,不仅是我这边公司,另外几家分公司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父亲单位那雅力士也是,电刷滑环磨损,换发电机总成太贵,后来同事想办法网购碳刷滑环拉马等工具,自己换便宜很多,电压调节器故障也可以自己换,比售后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父亲单位那雅力士也是,电刷滑环磨损,换发电机总成太贵,后来同事想办法网购碳刷滑环拉马等工具,自己换 ...

我这个没办法换,理论上只需要换两个小电机就行,但是不知换了需不需要调整零位什么的,而且根本找不到哪里有买这电机的,所以只能换扫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个塑料件更换了整个扫描头,看似不合算,这个塑料件本来就是厂家生产缺陷。还有文中提到的“官方翻新 ...

依码士喜欢搞这玩意,油墨喷码机的油墨组件也是这样的,膜片坏了,让换整个模块,而且还是维修品,坏的收回去换了膜片再卖,而且卖的还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机电一体化的精密设备。

其实这个还真算不上,国内的激光打码机(用于标识行业几十瓦的CO2,光纤,紫外),都是组装的,便宜的几千块,贵的几万块,只不过是用的配件的品质不一样,主要就是激光发生器,振镜,软件,和几个所谓的外国牌子一样用,

网友:
射频30w激光,标称30k模拟扫描振镜,全镀膜镜片,100mm场镜,国外货应该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