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全新12V/1A的电源适配器,冷门的电源芯片改电压翻车了

楼主(2022-08-31):
适配器忘了是给什么设备用的,设备用不上它,想改电压到8.4V给两串锂电池充电用,拆开看傻眼了开关电源是单芯片式的,再一查这芯片还是冷门的,稳压,限流,开关全部集成在一块芯片里。通过查芯片资料改电压也不难,只要改反馈分压就可以,那就试着改吧

首要任务能拆开才能改

拆吧

超声焊接严丝无缝呀

没关系自制翘具上

从两边下手

翘开一道缝,就有希望了

开了

线路板欣赏一下

这丝印太难看清,好不容易才拍清楚

查资料3脚是电压反馈

4脚电流反馈

修改R10,R8分压值就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先在上端分压电阻R10(25.5K)上并一个100K的电阻,看看输出电压变化是低了还是高亮,结果是低了,然后把R10拆掉换成20K通电试,输出电压下降到5V多,再串一个2K的进去试,电压上升到10V,把串的电阻减到1K,再试输出电压为0,这就奇怪了焊接点也没有看到有连锡与虚焊,怎么就没有电压输出呢?然后把串联的电阻去掉,再试机还是没有电压输出。用万用表蜂鸣档分别测两个分压电阻两端怎么通了成短路状态,没改之前是不通的蜂鸣器不响,是不是真的有连锡,再焊一遍仔细查看一遍也看不出有连锡,再测还是通的,最后把分压电阻拆了测还是通的,用电阻档测芯片3脚对地正反向电阻均为61欧,芯片3脚对地应该是击穿了,这芯片这么脆弱吗?

关键问题这芯片万能宝上都没得卖,求大佬支招,谢谢各位了!

最后附两张芯片资料

补充内容 (2022-10-17 12:59):
改电压续集成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134-1-1.html

网友A:
再拿一个电源开刀吧,买芯片费时间废精力。

网友B:
一页一页看下来以为你改好了呢

网友C:
这种改到8.4V也不能直接给两串锂电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到8.4V也不能直接给两串锂电充电吧。

把输出电流调小就可以充

网友D:
原边反馈的不好改,输出参数和变压器参数关联性非常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页一页看下来以为你改好了呢

改到半路它罢工开启自毁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拿一个电源开刀吧,买芯片费时间废精力。

看中这个适配器的体积小,不会霸插座所以才打它的主意,没想到它不配合。手上没适配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边反馈的不好改,输出参数和变压器参数关联性非常高

那看来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看来要放弃了

买不到同样的芯片,看来是要放弃了。

网友:
是的。芯片探测到改装三次以上,判为非法侵入,启动自毁导致短路。

网友:
成本和风险划不来,弄不好容易这样

网友:
期待再折腾的结果。

网友:
改电源电压不能试着来,要先计算

网友:
又见这把钢锯条

网友:
芯片击穿了,放弃治疗吧

网友:
1、你制作的锯条刀不错!
2、额外加一个降压模块比改电源电压简单可靠!

网友:
高阻输入脚很容易静电打穿的。。。

烙铁可能漏电了。。。

这种电源一般电压精度不行的,也不能控制电流,不能做充电器,只能改9V,再加个充电电路。。。

网友:
用万能芯片试试看,dk1203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到半路它罢工开启自毁程序。。。。。。。

原来是一个有个性的电源